来支招,快快快

楼主(2016-12-28):
想用WiFi模块和uvc采集卡连接在一起,然后通过手机上的WiFi摄像头软件进行观看图像,想请问大神能行的通吗,我在淘宝上看到有用那个WiFi做的摄像头所以就想到了,

网友:
WIFI模块并没有模拟视频信号输出。所以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

网友:
回复3楼    应该是wifi模块不支持模拟信号输入吧(最近客户端怎么不能回复层主了?)

网友:
没发现WIFI模块可以输出AV视频信号并且可以和手机连接读取手机摄像头图像的

网友:
这个不懂了

网友:
没有av信号的话延迟感人

网友:
楼主试试把摄像头换成USB免驱的那种

网友:
淘宝有av转wifi的模块,直接输入av信号就能转成wifi输出用手机无线观看。不过那个延迟是感天动地级别的。

网友A(2017-03-29):
这个兄弟也是部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兄弟也是部队的。

额,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