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I2C对UART的RX,TX,+,-怎么接线?

楼主(2016-12-28):
有谁知道I2C对UART的RX,TX,+,-怎么接线?

网友A:
你想要接什么,说的不清楚啊

网友:
{:soso__3110130392203091378_3:}

网友:
{:soso__3669389859068460655_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接什么,说的不清楚啊

F3 EVO无刷飞控的I2C接口接GPS模块或者OSD模块。

网友:
+-对应接,tx接rx,rx接tx

网友:
这个不懂

网友B:
不对吧,I2C是总线接口,TX,RX是串行接口,标准不一样的,TX和RX虽然也能并联但是信号是一样的,就是简单意义的并联,I2C的并联式可以通过选地址想不通外设发信号的,他的两根线是时钟线和信号线。I2C不可以喝TX,RX接。

网友:
RX,TX交叉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I2C是总线接口,TX,RX是串行接口,标准不一样的,TX和RX虽然也能并联但是信号是一样的,就是简单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I2C是总线接口,TX,RX是串行接口,标准不一样的,TX和RX虽然也能并联但是信号是一样的,就是简单 ...

I2C总线接口能接什么设备?怎么接?

网友:
一般就是罗盘吧

网友C(2017-05-02):
I2c和串行的不是一个概念,I2c(芯片间控制协议)是飞利浦早年开发的传输的协议,和I2s(芯片间数字音频传输)一样,也行因为当年没用申请专利或者故意开放的原因,成为业界的标准,至今未被动摇,后来的spi什么的,也没有I2c普及,I2c只有两根线,(电源除外)非常精简,还能串联多个芯片,早在80年代就有这样的思路,实在厉害,uart就是一般的串行通信,主要用于设备间传输,也是古老且还在沿用的标准,原因是简单,而且可以做到远距离,使用差分传输还可以不需要电源连接,速度是硬伤。

网友(2019-01-17):
引用 网友C:
I2c和串行的不是一个概念,I2c(芯片间控制协议)是飞利浦早年开发的传输的协议,和I2s(芯片间数字音频传 ...

层主还在吗?能帮吗解决一个小问题吗:外接罗盘与飞控之间I2C的正确接法,我之前开了个分享帖子感觉不是很正确。

网友:
I2C是类似于总线的接口,UART是串口,一个的接口的标注是SCL、SDA,一个标注的是RX、TX,明显是不能直接对接的

网友(2019-12-13):
很想搞一个,一直不敢下手,现在终于有人吃螃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