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 v3不能解锁

楼主(2016-12-28):
四轴,今天飞了一块电,20多分钟,晚上上电解自检完毕后解锁开关长按正常解锁电机不响,可是过一会在通电突然解锁开关好像失灵了一样长按,没有解锁的声音,等也一直闪,正常解锁都是长亮,喇叭都正常响,后来重新刷固件校准,发现罗盘校准好像老是错误!不成功,都是以前正常的校准方法!求解!实在不行返厂了!

网友:
问一下售后

网友:
罗盘只能用俩

网友A:
固定好,飞控和罗盘。3.4.3以下固件,第三个罗盘得取消,然后再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好,飞控和罗盘。3.4.3以下固件,第三个罗盘得取消,然后再校准

这个我知道

网友:
遇到过很多次 我的apm以前接不了 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