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手机电池能用在航模上吗

楼主(2016-12-29):
一大堆旧手机电池,用于航模行吗?比如飞控等。

网友A:
不能,因为放电倍数太小了

网友:
单给飞控供电,。。是可以啊,不过你还得有动力电池给动力供电,手机电池可干不了这活,

网友:
不行,放电倍率太小

网友:
可以可以 只是重量比较大而已

网友B:
给飞控单独供电时可以的,两篇串联得7.4V,降压模块降到5.3,给飞控供电,同时和动力电共地。虽说手机电芯电流小,但是供飞控2~5A还是足够的。小型有刷玩具四旋翼不就是手机电芯吗?

网友:
给飞控是可以的,给动力估计是不行的

网友:
给摇控器供电,2s爽

网友:
别作死了,给飞控供电,如果动力电足,飞控电用完了呢。

网友:
不行,的  做遥控电可以

网友:
可以串起来给遥控,屏幕等地面设备供电,飞机端是没必要也用不上!

网友:
可以做控电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电流不够!

网友:
手机电池可以作为设备电源,但是前提是你的手机电池容量衰减不要那么厉害,但是要是想用来做动力电池的话,估计就够呛,放电能力相较于航模动力电来说差太多了。

网友:
有刷四旋翼还真不是手机电池,放电倍率也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飞控单独供电时可以的,两篇串联得7.4V,降压模块降到5.3,给飞控供电,同时和动力电共地。虽说手机电芯 ...

小型的玩具哪来的手机电池,别看几个空心杯,电流也照样上5A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能,因为放电倍数太小了

把电池的保护板拆掉放电倍数还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飞控单独供电时可以的,两篇串联得7.4V,降压模块降到5.3,给飞控供电,同时和动力电共地。虽说手机电芯 ...

手机电池芯把保护板拆掉放电电流很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电池的保护板拆掉放电倍数还小吗?

你电池放点倍数本来就小

网友:
给飞控供电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电池放点倍数本来就小

放电倍数不清楚只知道要是正负极直接短路后镍片直接烧红了,我不小心烫过两次手啊,直接一道深沟,手指上
我是刚接触这个,不很懂,只是以为能把镍片烧的通红就是电流很大了

网友:
你要玩类型的航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