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的串口能否并联使用?两个不够用

楼主(2016-12-29):
Pixhawk的Telem1 和Telem2接口都可以作为串口传输使用。原本是一个osd,一个接数传。现在我用了树莓派做上位机,而且开源云台也和飞控有通信了,都要用串口。两个串口不够用了。能不能把两个设备的串口线并联起来,然后接到飞控上?如果波特率设置成一样的,飞控能否区分哪个是上位机的数据,哪个是云台的数据?
求大神解答!

网友:
貌似不太可能

网友:
应该是不能用,你可以试下,不会坏的,要注意接线!

网友:
正常的PIX可以有5个串口

网友A:
Pixhawk的Telem1 和Telem2接口,还有GPS,还有呢个4\5serial都可以。在参数表里改一下波特率,和对应的输出协议就可以

网友B:
可以接 APM同时实现数传和OSD就是用的并联 另外你可以用端口serial4/5
去参数表里把SERAL4_BAUD参数改成57
SERAL4_PROTOCOL 参数改成1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接 APM同时实现数传和OSD就是用的并联 另外你可以用端口serial4/5
去参数表里把SERAL4_BAUD参数改成57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hawk的Telem1 和Telem2接口,还有GPS,还有呢个4\5serial都可以。在参数表里改一下波特率,和对应的输 ...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串口是需要分主从设备来通信的,而且一个时刻只有一个串口设备可以对串行总线进行写操作。但无论何时,挂在总线上的串口设备都可以读取到总线上的信息。但是需要用协议来控制,不出现冲突,即所有的通信,都要由主设备发起。而协议的制定则需要根据具体的需求了。

网友:
此贴有价值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是需要分主从设备来通信的,而且一个时刻只有一个串口设备可以对串行总线进行写操作。但无论何时,挂在 ...

明白了。刚才查阅了一些串口多从机通讯的例子,大概明白了一些。
如果一个主机接两个从机,但是有一个从机只接收数据,是不是就不用协议控制,直接可以实现?

网友:
辅助12通道是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