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miniAPM 固定翼固件 Bad GPS Healthy

楼主(2016-12-29):
想用mini apm飞固定翼。
但是总是提示Bad GPS Healthy。清除EPPROM等方法都还是不行。刷回四旋翼固件就没一点问题。固定翼固件是V3.6
这个是四旋翼正常解锁的

这个是固定已无法解锁

解锁模式是手动,应该用不到GPS。

求教

楼主:
APM 固定翼真的只有GPS定位后才能解锁吗?没有定位就一定是Bad GPS health吗?,一般自稳和线性模式可不可以忽略GPS报错强行起飞

网友:
高版本的固件必须搜到一定数量的卫星才能解锁 貌似6颗以上

网友A:
你在返航模式 , 还能解锁吗?? 小白潜水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返航模式 , 还能解锁吗?? 小白潜水去

其他模式也一样,但现在我想问的是,可以解锁了。但是Bad health 可以忽略吗?在家里调试的时候?出去外面搜到GPS就正常了吗?

网友:
需要设置吧

网友:
路过帮顶我才不用apm

网友:
RTL模式。卫星一颗也没收到,能解锁才怪呢。

网友:
哄哄人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 固定翼真的只有GPS定位后才能解锁吗?没有定位就一定是Bad GPS health吗?,一般自稳和线性模式可不可 ...

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GPS信号 就没法锁定HOME点  对于失控来说后果是严重的 所以这个提示还是有意义的 .

网友:
好贴顶起来,好好学习天天炸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