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朋友用 R6D PPM输出玩室內小机机

楼主(2016-12-29):
用R6D PPM輸出當中繼接4合1高頻頭玩室內小机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L4B9YRNVqY

网友:
R6DSM出现的太及时了,配合AT9/S简直是目前最火的组合了,反应速度和轻量化兼得,很符合目前的流行趋势。CB86系列充电器也是只要插入平衡头就好,一次充8块儿,效率极高。还不必像A6和608那样插两个端子,并充效果比那些动不动就上千的高级货一点儿也不差。比那些不用保姆的就不必说了,充电稳定有实效。修复受损电池也有特效。我的空心杯1S充放过于频繁,差点儿废了,用CB86好好的200mah慢慢伺候了一晚上,动力基本恢复如初。乐迪的售后也不错,我的cb86一来一回更换了个原件才10天,还没收我元件成本和维修费。给乐迪大大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