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 OSD 刷入BOOT的问题

楼主(2016-12-30):
我采用ISP下载器刷入BOOT成功,但是使用TTL刷固件就会把BOOT擦除。我买的ISP是免驱动,不能使用泡泡老师通过arduino的刷固件的方法。我是通过progisp刷入BOOT,能成功连接OSD,但是刷固件就会把BOOT给刷没了

网友A:
你是怎么确定boot被擦掉了??

网友B:
你是不是没刷全?接上右边的12V才能完全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没刷全?接上右边的12V才能完全写入

已经成功了,从TTL上引DTR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确定boot被擦掉了??

刷上固件就无法再次连接OSD了

楼主:
飞线引出DTR脚接OSD就可以刷写固件了

网友:
我买了好久了还没用

网友:
缺少dtr复位信号,

网友:
AVR单片机是比较操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