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apm油门推到85/100才能离地

楼主(2016-12-30):
如题,和店家商讨了很久,也找了几个朋友商讨了哈,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整机配置:飞越450架子,电机是2212/920,电调好盈乐天20A,用的九寸桨,电池达普3s5200,整机重1288g,

网友A:
电调确定已经校准好了,另外,你这个重量,我感觉起飞油门应该在60%--70%左右,我1000克的四轴,和你配置差不多,只不过电池2200的,起飞油门都超过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确定已经校准好了,另外,你这个重量,我感觉起飞油门应该在60%--70%左右,我1000克的四轴,和你配置差 ...

我刚刚换2200的电池试了下,在65/100的时候离地,这算正常吗

网友:
你把电调单独校准一次,然后再全部一起校准一次,

网友:
然后再重新校准一次遥控器

网友B:
说错了,应该先校准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错了,应该先校准遥控器

电调怎么单独校准,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怎么单独校准,求教

电调说明书应该有吧

网友:
kv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换2200的电池试了下,在65/100的时候离地,这算正常吗

用2200电池总重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换2200的电池试了下,在65/100的时候离地,这算正常吗

你的电调校准好了吗

网友:
先在apm中校准遥控器,然后通过apm校准电调,

网友:
电机效率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调校准好了吗

校准了的

网友C:
同配置,除了机架不同 360和sk550。同样问题。9寸自锁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配置,除了机架不同 360和sk550。同样问题。9寸自锁桨。

你360也起不来?整机多重

网友:
380轴距的不重 但是没称,估计600g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