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hot对遥控设备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6-12-30):
如题,如果要使用新的Dshot电调,对遥控设备有什么要求?
是需要支持sbus的遥控设备吗?

网友A:
这个有什么关系吗,dshot是电调层的硬件 遥控是接收机与飞控间的通讯关系 调好飞控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什么关系吗,dshot是电调层的硬件 遥控是接收机与飞控间的通讯关系 调好飞控就行了吧

哈哈,好像是这么回事,我弄糊涂了……哈哈哈!

网友:
dshot是电调和飞控的通信协议,与其他硬件无关,所以什么遥控器都行,
只要电调支持这个协议就行了,其他还和以前一样

网友:
不挨着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