筷子----做gps架子

楼主(2016-12-30):
外置GPS的支架杆是碳纤做的,碳纤硬度高但很脆,炸鸡时候只要是底朝上的,GPS的支架杆很容易折断,这个杆属于消耗品。其实我们可以用竹筷子自己DIYY一根支架杆,成本低难度不大,做个十根八根爽飞去。
原配GPS碳纤支架杆直径4mm长度100mm,那么我们就选取一段一次性竹筷子,当然筷子的质量也是要讲究的,一定要质地坚硬的,不然拧螺丝的时候,螺丝会陷进去并把支架柱炸裂,这样就没有用了。
要准备的材料:小刀、竹筷子、砂纸、黑色大头笔、502胶水。
一、拿出一双一次性筷子,选质地较硬的,弯起来试试,软的没用,会晃的。
二、选取其中一根比较直,质地比较硬的筷子
三、用尺子选取一段长约为100mm的筷子。如果筷子有竹节,最好能用到这竹节。竹节的选取放置在端口位置,因为做好支架杆后,竹节很硬,不会在拧螺丝固定的时候损坏。
四、因为GPS支架底座的安装孔只能容纳直径为4mm的支架杆,所以我们也要将筷子削成4mm直径,因为筷子原本就是圆形的,很容易就能达到你要的尺寸。最直接的检测直径方法就是用削好的支架杆套入底座支架的支架套,能顺利通过就好。
用刀削好之后直径
顺利通过支架套,符合要求。
五、用砂纸打磨一下,一是为了消除毛刺,有个平滑的表面,二是为最后涂502胶水硬化打下基础。(因为涂上502胶水的时候会在支架杆表面固化,那么整根杆的直径就不止4mm了,那样是套不入底座的,所以在涂胶水之前用砂纸打磨使杆少于4mm直径。)
六、做好的支架杆要直,没有毛刺,避免玩的时候刺到手。然后把做好的支架杆安装在GPS底座上进行测试,如果不摇晃就合格了。记得是上螺丝试一下,因为只有能经得住螺丝的拧压的支架杆才能保证在飞的过程中不会出现松动,导致GPS模块偏移。
七、给筷子上色,筷子原本的颜色一眼就能看出来了,为了达到碳纤杆效果可以给筷子上色,黑色才是碳纤颜色,所以找跟黑色大头笔就搞定了,记得要涂成深黑色。
稍微晾干以后检查一下整体颜色是不是浑然一体。为了达到效果,要颜色一致。
八、涂502胶水。涂502胶水可以增加支架杆的光泽度,使杆不掉色,最重要的是加大杆的硬度和强度。涂502胶水的时候,留一段杆把持,分两上下两次涂抹。把支架杆竖起来,自上而下慢慢涂,留下把持部位等上部分胶水干以后再涂。胶水一定要均匀分布在支架杆上。
九、等胶水完全干了以后,套入GPS支架底座进行修整,使其最终能胜任支架GPS的任务。
完整的一套支架的样子
装上机机之后的样子
虽然筷子做的支架杆强度不如碳纤杆,但是这样做出来的支架杆完全有能力支架GPS模块。机机在高于5米空中坠落,碰到GPS模块的,碳纤支架杆必断,所以跟筷子做的支架杆效果是一样的。当然如果DIY的支架杆没有经过502胶水的硬化作用,是达不到要求的。
本文内容由魔豆窝无人机网站用户--牛侠斌 提供,魔豆窝官方配图,联合完成。

网友:
我是用竹子当那个杆的,不过我是固定天线的。

网友:
削筷子可以用手电钻夹着筷子磨,这样圆

网友:
唉,我是无法想象你是有多穷

网友:
一次性竹筷子哪里有?

网友:
这个好,我支架碳纤杆,炸机的时候底座都弯了

网友:
我的就是好用

网友:
我不想还没到飞场 就给压断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