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不上数传

楼主(2016-12-30):
魅族手机    usb  波特率57300   电脑能连    手机怎么连不上  求大神解答  是手机问题还是.........

网友:
没用手机连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网友B:
手机支持otg吗或者蓝牙连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支持otg吗或者蓝牙连接可以

支持otg    但是连不上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换了清理后台再重新连接

网友C:
有OTG,不是高通芯片,有时也不能用

网友:
魅族联发科不支持

网友D:
联发科最新的处理器可能支持,还是用高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联发科最新的处理器可能支持,还是用高通吧

我的是三星的   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三星的   行吗

高通的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E:
USB不是应该11520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不是应该115200吗?

试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也不行

换条数据线试下看,再不行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57600波特率不是57300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
不是57600吗?怎么是57300呢?

网友:
我的一连就上

网友F:
我之前也是这样的,这是手机设置的问题。首先手机要支持OTG功能。打开设置最下面的更多打开里面有OTG开关,点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也是这样的,这是手机设置的问题。首先手机要支持OTG功能。打开设置最下面的更多打开里面有OTG开关, ...

我手机没有  更多     也没有otg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机没有  更多     也没有otg设置的

可能是你手机不支持吧

网友G:
手机飞鱼地面站可以调试遥控器吗?飞控可以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机飞鱼地面站可以调试遥控器吗?飞控可以调吗

我也是新手  不太懂

网友:
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7-01-31):
我的手机也链不上呀 不知道为什么  手机是支持OTG 我的手机是青橙色N20

网友:
我的荣耀5x不行

网友:
我的也是魅族,联发科cpu就是连不上,高通大部分可以

网友:
难道魅族手机就不行么,我用魅族pro5,正想试试这个地面站呢

网友(2017-04-20):
我是高通820,用数据线也连不上,求解

网友:
    抱歉,楼主。这是复制的, 见帖就回 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样,  你知道的, 是为了牛币,对,牛币, 签到太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有OTG,不是高通芯片,有时也不能用

是的,我用华为p10,荣耀6x,p7都不行。换了小米2s,立马显示。看来高通的技术壁垒还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我用华为p10,荣耀6x,p7都不行。换了小米2s,立马显示。看来高通的技术壁垒还真不一样。

高通基本上都能用

网友:
57600吧
我的数传没到还没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有OTG,不是高通芯片,有时也不能用

还有这种说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有这种说法啊

技术封锁

网友:
楼主你数传最后连接上了吗?

网友(2017-07-07):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有哪位高手解决了,贡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