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号硅胶线焊接问题

楼主(2016-12-30):
10号硅胶电源线要用多大电烙铁,手上60w的电烙铁焊不上,不能完全融锡。

网友:
那是技术不够

网友:
带点松香或者助焊剂就好焊了

网友:
60w要说也差不多,硅胶线最好先上锡。

网友:
10号线确实有点粗了,不过把烙铁充分预热之后,线和焊接点都事先充分上锡再焊也不是那么困难的……别心疼焊锡,量要大……

网友:
一直用60W

网友:
线头上锡

网友:
帖子看完了,要回复一下才行

网友:
我也是技术不行焊接总是不成功

网友:
焊接也是有技术的。

网友:
觉得是焊锡丝熔点高了吧

网友:
放上面多焊一会儿!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后面发现是锡质量问题,60w够了,先用电烙铁把松香融化,线泡松香里粘一点松香,在把锡和烙铁还有线三个堆一起加热融化,把锡熔到线里,熔不上就多熔一会儿,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烙铁头不粘锡,有可能是烙铁长时间干烧温度太好了,可以拔掉插头温度减下来用细砂纸打磨烙铁头,除掉上面的氧化物,重新接电,等温度稍微上升就把烙铁头泡松香里粘一点松香,再把锡一直靠着烙铁头,直到温度上来能把锡熔化也就上的了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后面发现是锡质量问题,60w够了,先用电烙铁把松香融化,线泡松香里粘一点松香,在把锡和 ...

准备换大功率烙铁了,组电包完全焊不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换大功率烙铁了,组电包完全焊不动

电烙铁80w100w也不贵可以啊,你想自己组电池?我也想组,这样便宜好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烙铁80w100w也不贵可以啊,你想自己组电池?我也想组,这样便宜好多吧。

买了个200w的黄花,组外场电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了个200w的黄花,组外场电包

除了重量没优势,外场电包还是买个铅酸电池直接划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重量没优势,外场电包还是买个铅酸电池直接划算便宜。

可调温度的,我用磷酸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