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开箱组装]GEPRC-AX5空客Airbus穿越机架/致盈/FOXEER/GEMFAN...

楼主(2016-12-31):
[FCF开箱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 AX5 装机组件清单 =====
  • GEPRC-AX5空客Airbus穿越机架 (最新款)
  • 致盈动力 RCINPOWER EX2205 2350KV电机 (最新款)
  • DALRC XR20A BL 电调
  • FOXEER 1177 FPV 摄像头
  • FOXEER 图传
  • FOXEER 5.8G 右旋天线
  • GEMFAN MASTER 大师桨 5045*3
  • F3 飞控刷 BETAFLIGHT
  • Matek HUBOSD eco 分电板
  • DEVO RX716 PPM 接收器
  • 4S 1300-1500 电池

=============================================
GEPRC / RCINPOWER / FOXEER / DALRC / GEMFAN ...
=============================================

楼主:
= 重点开箱介绍 =====

最近玩正X机型太多 , 又想玩玩QAVR机型 ,
手上最新那台是大力XR215PLUS , 已4个多月前了 !
刚发现GEPRC推出了一台叫AIRBUS , 中文叫 "空客" ,
有4/5/6吋桨选择 , 类似QAVR机型 , 非正X机种 ,
玩FREESTYLE更爽 , 加上GEPRC最近常用的TPU物料3D打印头罩 ,
减少风阻 , 多色选择更显特色 ! 所以立即弄一台回来玩玩迎接圣诞 ~

型号叫AX5 , 轴距215 , 5吋桨
开箱
GEPRC机架一定附有的说明书,
简单介绍机架参数资料及空装方法
电池带 , 摄录机带 , 索胶带 ,
安装螺丝及铝柱 , 电池防滑垫及减震脚架
分电板 , 2合1集成LED+BB , X型铝件 , TPU 打印头罩
碳板部份, 4支独立机臀, 4mm厚 , 3K高强度 , 强度十足
侧板底板厚2mm , 上板1.5mm
GEPRC最新设计的2合1 LED集成BB响 !
超光LED , 驳飞控支持BF/CF 玩灯光效果
LED背面是BB响 , 装机更方便简洁!

GEPRC分电板 , 质量不错 !
5V3A , 12V500mA , 建议图传用4S 或 5V供电
空机架试装 , 先装机臂 , 每支机臀都用3根螺丝跟X型铝件结合 !
比较长的螺丝是固定分电板及飞控的
機臂+底板+X型鋁件大結合 , 強度十足 , 斷臂更換亦比一體更方便

侧板安装 , 4根铝柱
3D打印头罩物料是TPU 的 , 带弹性 , 炸不烂 ,
早前GEPRC的飞鱼及飞鯊机壳同样是 TPU物料 , 十分耐炸

头罩跟铝柱作固定
加上顶板及LED尾灯
FPV镜头最大50度 , 最少角度接近水平 !
上置录像机角度35度
空机架安装完成 , 重116g

1300 4s电池
电机 , 今次用致盈动力 RCINPOWER 最新款EX2205
致盈RCINPOWER EX2205 2350KV
正反一对包装
EX2205 是致盈最新电机 2350KV
2205级定子配置 , 2204的售价
性价比最高的电机
2350KV , 有图中鈦色及限量版紫色选择
改良加厚底座,耐炸
配钢质自紧丝母

顶部桨叶防打滑设计
半实心一体加硬钢轴
线长10CM
每个电机30克重
最大拉力5045*3 4S 1270克 37A
5040*4 4S 满油 1235克 28A
5040*3 4S 满油 1170克 26A
FPV摄像头 , 用FOXEER 1177
橙色 , 配2.8mm镜头

=======================

组件準备好 , 立即装机
完成后再分享装机过程
谢谢支持 !!!!!

楼主:
= 空客装机分享 =====

装机前, 先打磨碳板及封边 !
过程是先用钻石打磨刀把所有边角都磨至小圆角,
再用(大号)最幼的沙纸把所有板边都打磨至光滑,
最后快速上3M 171胶封边, 风乾后多上1-2层就完成了 !!!
封边完成 , 所有板边都亮黑效果 , 灯光拍照下圆角边缘都反光的 !!!
装机开始, 先把机臂/底板/X型铝件结合起来
上分电板, 今次试用MATEK这款分电板,
带OSD电流电压显示, 不经飞控独立运作的
分电样原来设计可直接焊上XT60,

但因為手上电池供电线池长度不一 , 有些很短 ,
所以分电板改用焊长线接电池 !
开始弄动力部份 , 电调用大力XR20A ,
先甩掉电机线及信号的地线
致盈电机 , 最新款EX2205 2350KV ,
是最近市场上性价比最高的一款电机
电机电调对接
再用热缩胶管套起电调
电机安装到机臂上 , 电调用3M贴固定在机臂上
分电板為X机型设计, 焊线方便

先焊接 FOXEER1177 及FOXEER TM25 图传试试整个图传系统 ,
包括分电板的OSD效果

图传系统没问题 , 上飞控 , 用F3 刷BETAFLIGHT
飞控接电调信号*4 / 5V / VBAT / 及 这台机架配送的2合1BB+LED
2合1BB+LED接驳方法 :
5V/GND ~ 接飞控上电调信号上+/-
DIN ~ 接F3上IO1第7针或底部 LED STRIP 接点
BUZZER- ~ 接F3上BUZZER上的-
準备FOXEER 1177摄像头/FOXEER TM25图传

/FOXEER天线 及 DEVO 716 接收机
FOXEER TM25图传+FOXEER天线 , 整套用索胶带固定在顶板
顶板加上电池防滑胶垫
接收机贴在飞控上
最后上下2部份组合起来
餘下接线只有图传及1177
再加上减震脚架棉
GEPRC AX5 空客 装机完成 !!!

完成图 , 多角度
低重心设计 , 镜头高度接近中心位置
集成LED尾灯+BB
因有铝件关係 , 飞控位置限制最多2层板
非正X机型, 所以此机定位為FREESTYLE类别 ,
当然其他飞行方式都可以
电机座带保护电机设计
致盈最新EX2205电机 , 性格比高 , 暴力又便宜 , 炸机不心痛 undefined
FPV镜头最大50度 , 最少角度接近水平 !
FREESTYLE一般角度不用太高
图传天线用索带紧紧固定在机架内 , 炸机不伤图传
LED尾灯接飞控玩灯效 , 设定為上锁橙灯 , 解锁紫灯 , 警告红灯
桨叶, 配GEMFAN MASTER 大师桨 !
早前推出了樱桃红及粉蓝色, 最近新推出了白色黄色及金银桨
今次配上黄色 MASTER 大师桨 5045BN*3 !
叫 FURA FLUO YELLOW

黄色 MASTER 大师桨 , 配黄色3D打印头罩 , 绝配 :D

装机完成了 !
过几天再分享PID及其他参数设定
谢谢支持 !!!

网友A:
东西虽好,就是太贵

网友:
期待更新,正想入这款机架

网友:
想知道这电机到底怎么样

网友:
真厉害 养肥了再看

网友:
开了半天,什么样子都没有看到。体育老师教的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虽好,就是太贵

便宜东西试过太多 , 质量都很大差距 ,
所以现在都相信一分钱一分货 ,
贵的没问题, 只要质量好就可以了 , 用得放心 , 装机开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东西试过太多 , 质量都很大差距 ,
所以现在都相信一分钱一分货 ,
贵的没问题, 只要质量好就可以了 , ...

确实,便宜的不是这问题就是那问题。

楼主:
[FCF开箱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84079&pid=682421

过几天再分享PID及其他参数设定
谢谢支持 !!!

网友:
可以可以,不知电机实战怎样

网友:
漂亮的机架,更漂亮的走线

网友B:
装个2.1的镜头大仰角会不会遮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2.1的镜头大仰角会不会遮挡?

没有2.1镜头, 今晚会试试2.5

网友(2017-03-12):
大法师,这款电机用起来怎么样啊?

网友:
格普的灯板bb太小声

网友:
不错,电机挺好

网友:
这个机架放狗最头疼 电池要使劲往后放才行

网友:
请问试过带狗飞行吗,电池的位置会干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