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开箱组装]GEPRC-IX5精灵Fairy穿越机架/GEMFAN/FOXEER...

楼主(2016-12-31):
[FCF开箱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 IX5 装机组件清单 =====
  • GEPRC-IX5 精灵 Fairy 穿越机架 (最新款)
  • GEMFAN RT2205 2300KV电机
  • GEMFAN MAVERICK 24A 电调
  • GEMFAN MASTER 大师桨 5045*3 (最新款)
  • FOXEER 1190 NEW ARROW FPV 摄像头
  • FOXEER TM25 图传
  • FOXEER 5.8G 右旋天线
  • F3 EVO 飞控刷 BETAFLIGHT
  • DEVO RX716 PPM 接收器
  • 4S 1300-1500 电池

=============================================
GEPRC / GEMFAN / FOXEER ...
=============================================

楼主:
= 重点开箱介绍 =====

最近很喜欢GEPRC的机架,每一台都有点特色,每一台都想拥有,...
上星期才装好另一台AX5 AIRBUS机架, 这星期再多装一台叫IX5 精灵 !
AX5 AIRBUS是一台非正X机型, 比较适合FREESTYLE !
而今次这台IX5 精灵 , 就是一台正X机机架 , 最适合穿越竞赛用 !
不同机型 , 各有特色 , 多装一台不算任性吧 ~ 哈
IX5 精灵 , 正X机型 , 5吋桨200轴距,
带TPU物料3D打印的头罩,减少风阻 !
下置电池 , 机顶35度倾角摄录机安装等等...

先开箱
FAIRY 精灵 , 型号IX5 , 200MM轴距
开箱了 !!! 有说明书 , 电池带 , 摄录机带 , 索胶带 ,
安装螺丝及铝柱 , 电池防滑垫及GEPRC贴纸
有2合1 LED+BB , 分电板 , 电池保护底板 及 TPU 3D打印头毋罩
GEPRC分电板 , 5V3A , 12V500mA
GEPRC最新设计的2合1 LED集成BB响 !
超光LED , 驳飞控支持BF/CF 玩灯光效果
LED背面是BB响 , 装机更方便简洁!
3D打印头罩是TPU物料 , 带弹性 , 炸不烂 ,
有多色选择
最后碳板部份 ~
侧板2mm , 设备及顶板1.5mm
中心底板 + 4mm分体机臂
4mm分体机臂 , 强度高 , 万一炸断换臂都方便 !
电机座有保护电机功能 , 炸机不易伤电机
先试装机架 , 每机臂用3个螺丝固定
其中一个螺丝是固定分电板及飞控...
试装机头 , 主要3根铝柱支撑
打印头罩套进铝柱,顶板可放图传, 中间小板可放接收机 , 机尾有2合1LED+BB
上下机体结合完成
3D打印头罩, 减少风阻, 亦有美化作用
机尾超亮LED, 接飞控可玩多种灯效
机顶35度倾角摄录机安装 , GORPO小蚊及FOXEER LEGNED 都轻鬆掛上
正X机体, 灵活速度高

GEMFAN电机电调及

GEMFAN最新的MASTER大师桨5045*3
电机是GEMFAN RT2205
2205 2300KV , 暴力非常
十分安全的包装
每个电机配自锁丝母/桨压片及安装螺丝
无分正反转, 更换电机最方便
加厚4MM轴, 强度十足, 耐炸
电调是GEMFAN MAVERICK24A ,
是一款质量十分好的电调 , 早前的GEPRC 飞鱼及大猩猩都用了,
油门很细緻 , 十分满意
電調造功很精細 , 体积 25*13mm , 重 2.3g
最近GEMFAN把电调软件及固件优化了
增加电调DSHOT支持外, 亦优化了电调内部算法,令转速更稳定及提高效率
http://www.gemfanhobby.com/Product/Mating/Zh/c3c124dc-e04f-4a02-adb5-a47400b293c3

摄像头, 仍是用FOXEER NEW ARROW 1190 ,
带OSD电压/时间/名字显示 , 稳定好用 , 配的FOXEER 2.5mm镜头质量十分好
图传, 一定要FOXEER TM25 , 25/200/600可调, 图传质量稳定,发热少

好了, 设备都準备好了,
立即打磨板子弄水晶边, 装机完成后再分享~

楼主:
= IX5装机分享 =====
装机前, 先弄水晶边
如何弄, 之前不少装机帖的有说明了, 可找找...
水晶边 , 手感顺滑, 拍照光亮好看, 亦能强化边缘
装机开始 , 先把机臂中心层组合起来
分电板,预先焊锡及XT60插座
加上电池扎带
下置电池, 贴上电池防滑垫及电池保护脚架
上电池加上保护脚架后 , 能平稳安放在平面上 ,
就这样装机吧 !
电调, GEMFAN的MAVERICK24A , 先在各焊接点上点锡
再焊上电源线及信号线 !
因分电板/飞控/电调都共地了, 所以信号不用GND
电机线先剪短
準备跟电调对接
电机线全部顺接 , 最后可在GEMFAN MAVERICK 专用软件改转向

电调用透明热缩管套起后 , 接到分电板上
留意焊接电调的正负极时 , 都要在机身2边进去
上飞控前, 先焊接好络飞控的5V线 / VBAT线 ,
及图传摄像头的供电线 !
FOXEER 1190 在 TM25取电 ,
TM25 直接VCC(4S)取电 , 图传干扰少又稳定
飞控, 用F3 EVO , 感觉接线排位比普通F3简洁 ,
少了白插换成焊点 , 还有多了SD卡槽 , 加速度计和陀螺仪都比普通F3 快了 50% ,
缺点是EVO 刷固件比较麻烦 ...
飞控焊好电调信号/5V/VBAT后 ,
焊上GEPRC机架附带的2合1 LED+BB !
接5V +/- , 另外绿线BB- 及黄色LED
再接上接收机 , 是DEVO的716 PPM !
接收机用3M贴固定在飞控上

因FOXEER1190跟1177外壳阔度不一样 , 但大多数机架都跟1177设计,
今次用1190的, 所以侧板要轻轻打磨一下 , 把孔扩大一点点就可以
2片侧板固定摄像头, 图传固定在顶板
侧面图 , 内部状况
盖上侧板 , 上紧固定螺丝 , 装机完成
多角度图片

GEMFAN 电机 , 质量不用怀疑
电机座设计有效保护电机 !!!
机头设计有效保护摄像头 ,
FOXEER 1190 配2.5mm 能拍倒黄色头罩 , 头罩要修一下 !
如配2.8mm镜头就完美不用修剪头罩
tpu物料打印件 , 有效减少风阻 , 亦有多色选择
GEPRC闻名的尾灯 , 超高亮度
机顶带摄录机防滑垫 , 亦预留空间参调图传
飞控分电板空间容纳2层板 , 可用2层塔式
下置电池, 重心好又稳定
GEMFAN MASTER 大师桨
有樱桃红/粉蓝色 , 最近新出有白/黄及金银色
除了5045*3 , 还有5040*3 及 5050*3

今次配合机架黄色头罩 , 所以都用 GEMFAN 黄色 MASTER 大师桨

配上FOXEER LEGNED2 高清摄录机 + 右旋图传天线
FOXEER 最新款 LEGEND2 高清摄录机
1200万像SONY CMOS , 155度广角镜 , 最高UHD24FPS ,
基本1080 60FPS / 720 60&120FPS 都有
FOXEER右旋图传天线 , 收发共用 ,
有长短及红橙绿黑4色选择 , 非常耐炸 , 图传效果好
机顶35度倾角摄录机安装

GEPRC IX5 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

过几天试飞后再分享PID及其他设定参数 !
再一次谢谢大家支持 ~~~

网友:
GEP的机架不错!就是贵

网友:
线性思维。

网友:
•FOXEER TM25 图传
楼主这个图传真的很好吗???

网友:
野牛的电调对其他品牌的电机兼容性一般呀,我的电调一直在休眠状态!

网友A:
一次搞三个摄像头?

网友B:
晒几张图这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晒几张图这就完了?!!

已说明是预告吧, 立即更新就不用预告了 ~ 哈
快了, 过几天会上载
新年快乐

网友:
小手一抖,积分到手!

网友C:
期待大师作品!!!!

网友:
•FOXEER TM25 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搞三个摄像头?

只是最近有3台穿越机需要装机, 所以一口气买了3个FOXEER 1190 ,
一起拍照而已

楼主:
[FCF开箱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装机连接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080&page=1&_dsign=314537d4

网友:
装机好看,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大师作品!!!!

谢谢支持啦 , 过2天分享一下PID

网友:
师傅师傅,求pid,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2017-02-26):
师傅,有群或者联系方式吗?求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