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飞行器DIY教程------多轴机架

楼主(2016-12-31):
多轴机架
  • 多轴机架
  • 对称偶数多轴机架支持螺旋桨最大直径

多轴机架

在选择或者制作多轴飞行器时候,首先考虑的是机架。因为机架的轴数、轴距决定了飞行器的最大拉力。多轴飞行器的姿态全由电机和螺旋桨决定,没有固定翼飞机中产生升力的机翼,所以多轴飞行器的机架相对简单很多。
1、机架轴数
多轴飞行器的轴数大于等于3,有3轴、4轴、6轴、8轴等。每个轴配一个电机,所以理论上轴越多,能提供的电机拉力越大。
奇数轴数(3轴)姿势控制算法复杂,较为少见。偶数轴数是对称较好控制,所以4、6、8等较为常见。
2、机架轴距
我们这里讨论的轴距是偶数轴数的机架,机架的轴距是指对称两轴电机中心孔的距离,常见的有250mm、450mm、550mm等轴距。轴距决定了能使用螺旋桨的最大直径,轴距越大,可以使用的螺旋桨直径越大。
3、轴数和螺距与飞行器最大起飞重量的关系
轴数越多等于电机越多,电机能提供的最大拉力也越多,飞行器最大起飞重量重量也越大。轴距越大螺旋桨直径越大,螺旋桨直径越大,提供的拉力越大。轴数和螺距与飞行器最大起飞重量都成正比。起飞重量小的,可以用小轴数(4轴)和小轴距的机架。起飞重量大,如航拍或者保值用的,需要用多轴数和大轴距的机架。
4、机架结构
机架由机臂、教架、中心板等构成。下图是一个典型的机架架构。
1)机臂
最重要的结构,支撑着电机和螺旋桨,是受力最大最复杂的结构,决定飞行器的强度和振动。
2)电机安装座
通过螺丝孔把电机固定在上面,不少是与机臂制作成一体。如果机臂与电机安装座不同材料,需要使用独立的电机安装座。
3)上中心板和下中心板
主要是固定机臂的作用,中心板上还需要放飞控、电池、GPS、图传等设备。视乎机架结构,也只有一块中心板的机架。
机架的上下中心板有些是用PCB电路板制成,负责电调和电池间的连接,有效的简化布线。如果中心板不带PCB功能的,需要另外用分电板或者电线连接电调和电池。
4)脚架
脚架能在降落时候起到缓冲作用,保护电池电机等设备。如果是要加航拍云台,必须用脚架保护云台和摄像头。脚架的缺点是让飞行器的重心提高,加大降落时候翻机的机率。如果不需要加设云台,可以用机臂带脚架功能的机架。
5)云台座
需要加云台航拍的机架,要考虑云台的固定,也有些外置的脚架整合了云台座功能。
5、材料
机架在保证飞行器强度要求下,重量越少越好。机架材料决定了的重量。机臂的重量占绝大部分,机臂的材料主要有:
1)塑料
使用高强度工程塑料制成,优点的便宜和耐摔,几十元就一副4轴450mm的机架,多次炸鸡也不容易损坏。
缺点就是重,4轴450mm的机架要差不多300g。入门的4到6轴机架多用塑料,还有些塑料机臂再嵌入碳素管增加强度减少重量。
2)玻纤
用玻璃纤维制成,玻纤强度较好,相同强度下重量比塑料要轻,价格比塑料要贵点。玻纤的机架大多用玻纤板切割拼接而成,多用于穿越机架。
3)碳素
使用碳素纤维材料制成,碳素非常轻和强度大,是最好的机架材料。缺点就是贵!碳素脆性材料,受力过大不会发生形变而是直接断裂,所以损坏后基本无法修复,只能更换。

以上所说是机臂的材料,机架中的中心板、脚架可以用同一种材料,也可以用其它材料。如中心板有用PCB或者玻纤、脚架用碳素或者塑料。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每个结构的材料,碳素机架有些只是机臂用,其它地方用玻纤或者塑料,而有些是全碳素制作,但价格就差别很大。
4、折叠
轴距450mm的加上螺旋桨半径已经超过500mm,携带非常不便。所以有些机架为方便携带,机臂可以折叠,能缩小一半的体积。
虽然折叠能缩小体积,但折叠机构增加机架结构复杂性,带来重量增大、可靠性减少、机臂振动增加、成本增大等问题,为了便携而牺牲性能。需要按实际情况选择是否需要折叠功能。
5、类型
多轴飞行器有些是转用于穿越,或者航拍。穿越要求速度快,轴距小便于穿过树林桥洞,大多穿越机架多的中心板是长方形,机身长。
航拍类的为了飞行时间长,机架选择大轴距和多轴数,机身成完全对称的方形。

对称偶数多轴机架支持螺旋桨最大直径

机架决定了所支持的最大螺旋桨直径,那样如何计算这个直径呢?对于对称的偶数(4、6、8等)机架,用简单几何公式就可以算出这个直径。
所谓的对称是所有对称机臂的轴距是一样的。
1、计算原理
决定螺旋桨的直径是相邻两个轴的直线距离,就是图中AB线的距离,AB线的距离也刚好是螺旋桨的最大直径。
2、计算公式

在三角形ABC中,求AB的距离,可以用余弦定理。

公式:AB = (AC2 + BC2 – 2 * AC * BC * cos(β))0.5
AC = BC = BD/2
DB = 轴距
β= 360。 / 轴数

简化公式,AB = (2 * (轴距/2)2 * (1 - cos(360/轴数)))0.5

按这个公式,可以计算轴距是450mm的4轴机架的AB = 318.20mm,1英寸 = 25.4 mm,得到最大螺旋桨直径是12.5寸。实际螺旋桨直径不能刚好等于这个值,否则两个螺旋桨会打架。螺旋桨的直径的规格大多是整数,可以得知这个机架的所支持最大螺旋桨直径可以选择12寸。
3、常用机架的支持最大螺旋桨的直径

轴数轴距(mm)计算支持最大螺旋桨直径(寸)实际支持最大螺旋桨整数直径(寸)
42506.966
43309.199
43509.749
445012.5312
655010.8310
668013.3913

根据力效表我们知道,螺旋桨直径越大力效越大,如果是为了获得最大的飞航时间,尽量用机架所支持的最大直径的螺旋桨。
4、常见几种成品多轴飞行器机架与螺旋桨直径

型号轴数轴距(mm)螺旋桨规格螺旋桨直径(寸)
大疆精灵2435094509.4
大疆精灵3435094509.4
零度XPLORER V435094459.4
亿航GHOSTDRONE2.04350/8.5
以上都是350mm轴距4轴机架,除了亿航GHOSTDRONE2.0是8.5寸直径的螺旋桨外,其它都是用非常接近计算最大直径9.74寸的9.4寸螺旋桨。

网友:
顶,入门必备

网友:
常见的还有4轴的550  650等等  没写出来

网友:
{:soso__3110130392203091378_3:}

网友:
轴数越多等于电机越多,电机能提供的最大拉力也越多,飞行器最大起飞重量重量也越大。轴距越大螺旋桨直径越大,螺旋桨直径越大,提供的拉力越大。
这个不一定吧

网友:
怎么按公式计算,例子中的AB=450mm呢

网友:
今天买了520的机架,朗宇2814kv900的电机,不知道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