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怎么改图传供电

楼主(2016-12-31):
大神,

网友A:
右边图传就有供电啊,还要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图传就有供电啊,还要改什么

oss不供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oss不供点啊

有个焊盘是选择是否左边5v供电的,网上有教程,学会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焊盘是选择是否左边5v供电的,网上有教程,学会搜索

我想图传12v直接整个osd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焊盘是选择是否左边5v供电的,网上有教程,学会搜索

百度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焊盘是选择是否左边5v供电的,网上有教程,学会搜索

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弄的

有个焊点,短接就行了

网友C:
右面三个脚的其中一个就是图穿来的12V供电。也要看你的图穿是不是输出的12V

网友D:
SJ2焊接上就从右边12v供电,左边的5v不用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面三个脚的其中一个就是图穿来的12V供电。也要看你的图穿是不是输出的12V

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J2焊接上就从右边12v供电,左边的5v不用插

解决了

网友:
搞定了就行

网友:
新手课堂,APM MINIOSD的维修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42993-1-1.html

这里面不是有讲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