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

楼主(2016-12-31):
pixhack v3新的,装好机通电正常自检,然后连接调参刷固件,固件没有刷成功,然后led等不亮了,上电也不自检了,com口显示px4但是就是连接不上调参!求大神帮忙解决,在线等!

网友A:
pixhack v3不是很了解,帮顶了,这种情况建议联系卖家问问吧,最好别是板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hack v3不是很了解,帮顶了,这种情况建议联系卖家问问吧,最好别是板子坏了! ...

新的

楼主:
固件刷好了,现在问题罗盘校准不了

楼主:
自己解决,3刷固件有问题,重新刷了固定翼固件然后又刷回四轴固件,然后就好了

网友:
不要急,重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