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拓攻飞控与天九遥控设置问题

楼主(2016-12-31):
天九遥控器与拓攻飞控各通道如何设置

网友A:
新手课堂,拓攻 T1多轴飞控的使用方法,1月30日更新第四课
http://www.moz8.com/thread-59862-1-1.html

PWM方连接

网友:
看泡泡老师视频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课堂,拓攻 T1多轴飞控的使用方法,1月30日更新第四课
http://www.moz8.com/thread-59862-1-1.html
(出 ...

泡泡老师,我的飞机起飞的时候总是向后跑,飞起之后也是向后偏,我用的APM2.8飞控,天地飞9通道的遥控,2212电机,9545的桨,我重新校正罗盘、加速度计之后还是向后偏,改如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我的飞机起飞的时候总是向后跑,飞起之后也是向后偏,我用的APM2.8飞控,天地飞9通道的遥控,2 ...

用不着做罗盘校准,
重做水平校准,做之前将后面垫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