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x5

楼主(2016-12-31):
       2016最后一飞,       收飞x5小炸跪求重心位置

网友:
遥控架不错,高大上

网友:
控架哪里买的,很棒啊,必须搞个用用,18SZ能用吗

楼主:
万能遥控架。

网友A:
这遥控配这充电器有点掉价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遥控配这充电器有点掉价啊 哈哈

当测电器用的大不容易丢,用的是乐迪 cb86。

网友:
漂亮,土豪配置就是不一样

网友:
遥控重不?

网友B:
机身泡沫上不是有吗CG位置吗,我也刚买一个X5还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身泡沫上不是有吗CG位置吗,我也刚买一个X5还没装

那个重心好像有点不准,实际头有点轻,不能脱控。

网友:
手动模式,一般都在标注的地方

网友:
在飞机下面有2个小乳头,就是那位置

网友C:
x5服役2年了,重心的确在点位,中指和大拇指顶在突出点前就可以了,机头要有轻微慢慢下坠,然后舵面要有15度的上翘,抛飞的动作,把x5举的高高的,油门上去,冲刺平抛,抛出去后会掉高,那就微调升舵,翼龙,瑞风,x5

网友(2017-02-08):
这个遥控器托盘安逸

网友:
重心在奶头位置

网友D(2017-04-22):
引用 网友C:
x5服役2年了,重心的确在点位,中指和大拇指顶在突出点前就可以了,机头要有轻微慢慢下坠,然后舵面要有15 ...

前辈,x5的电机座你加了下拉了吗?

网友(2017-10-03):
大家X5一般用多大电池?我的4s,5200塞进去头重的厉害。

网友E(2018-01-19):
引用 网友C:
x5服役2年了,重心的确在点位,中指和大拇指顶在突出点前就可以了,机头要有轻微慢慢下坠,然后舵面要有15 ...

请教前辈两个问题1.x5的电机座需不需要安装那两个圆垫片,是安在上面还是下面?2.您用的电机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辈,x5的电机座你加了下拉了吗?

没有,关键在于电池的重量,飞机飞起来要飘飘然的感觉,续航什么的都会上去,我用过3s6600,48%的油门平飞,续航45分钟,舵面翘的很高,重啊,大油门爬升很累,后来换成4s3300的电池,轻多了,30%的油门,舵面基本上是平的,有点点小翘,还乎乎的往上飞,轻松自在,续航也是45分钟左右,这是我飞行中体验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前辈两个问题1.x5的电机座需不需要安装那两个圆垫片,是安在上面还是下面?2.您用的电机是多大的

建议2216/1250的电机,9寸桨,4s店,正常装就可以了

网友(2018-02-19):
漂亮的遥控架啊 装B神器

网友(2018-04-20):
飞翼重心靠后好飞

网友F(2018-06-03):
引用 网友G:
同款

前辈 我想知道我的x5pro没有方向只有升降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辈 我想知道我的x5pro没有方向只有升降怎么调

什么意思? 三角翼混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