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 v3罗盘校准不了

楼主(2016-12-31):
如题,飞控罗盘校准不了,不管是内置罗盘还是外置罗盘校准后都显示错误!校准不成功!换了一个新的主控还是这样,不插gps飞控的内置罗盘也校准不了!求解!

网友:
换电脑或者换系统

网友:
换个线试试看

网友:
这个不懂。。

楼主:
已经解决!固件问题,我刷了固定翼固件然后在重新刷回四轴固件,然后就可以正常校准了!

网友:
新固件不兼容

网友:
检查线是不是断了啊,第二你换个地面站从启飞控再试试吧

网友(2017-04-30):
我也出现过这问题好像是无线信号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