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平衡充

楼主(2016-12-31):
为什么B6平衡充只能充到12.5V,求大神指导

网友:
我理解是为了避免过冲,不必较真那0.1V。

网友:
差0.1不要纠结了,也可以检查精确度的问题

网友:
刷固件,你想几伏就几伏

网友:
0.1没问题

网友:
其实电压低点对电池好,虽然电压低点

网友:
有的电芯不好可以到12.6的 b6缺点就是平衡不行

网友:
没用过,帮顶了

网友:
换A6就可以了

网友:
充到12.6,过一会,电压也会降低

网友:
没啥问题

网友:
刷固件重新校准!

网友:
山寨的还是正品

网友(2017-03-19):
我的B6充电器充6S 8000mah的酷点电池 怎么充一会就退出了不充了啊?充3S和4S都是正常的啊?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