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的遥控距离

楼主(2016-12-31):
对于一款性价比适中的英文字幕遥控器—富斯i6

这个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便宜  小巧轻便  舒适,油门的拉杆很顺滑挺不错的。  标准的2.4g  有六个通道(有的能人给刷成了十通),六通道对于初、中阶段的玩耍应该算是够用了。并且还配有三段式开关,这样就方便了飞控等一系列设备的改造。

但是此控的遥控距离不是很远,大概只有500米左右的范围(具体我没测试过,场地有限),这么近的距离只能飞目视以内的飞机,如果要玩fpv这种的肯定是不够的。主要是我想入fpv这个坑,被它深深的迷住了!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对于遥控器的距离不足的缺点也有人使用了遥控器增程的方法,但我在增程这一方面不知道应该怎么弄,希望弄过的听过的老司机们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包括了增程的功率(在万能的某宝上看到了2w的遥控上的增程设备),但这应该如何去接线,去供电,还有供电消耗的电量(是不是应该需要把控改锂电来增大电量,如果是四节5号电池费电快)主要是接线和供电,是不是需要把原装天线改装一下。
如果你认真的看到了这里,那我就要非常感谢你能看完这个,第一次发帖,不懂得很多如有冒犯请原谅!谢谢!

网友:
FPV当然上433增程,功放这个不太靠谱,还可能造成各种谐波干扰……

网友:
慢慢看帖你就会了,支持楼主 加油加油 拿分走人哈

网友:
帮顶,感觉应该换个好点的控实际

网友:
就是没有中文固件

网友A:
近距离FPV加个放大器(有的加上放大器后距离很短。。。)   远距离(3公里以上)433增城吧

网友B:
换控再FPV 不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控再FPV 不然……

理论上可以用增程的办法,比买一个控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距离FPV加个放大器(有的加上放大器后距离很短。。。)   远距离(3公里以上)433增城吧

可以考虑

网友C:
视距你飞不到500m 实际根据环境距离一般都大于500,fpv不一定非要远航 ,远航的话 长远考虑就上433  六十元的那个模块应该也有一点效果 看到咸鱼有人高价改,这个增程估计远远不抵433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买个好控吧,可以遥控3公里多

网友:
我也跟你一样的想法,求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距你飞不到500m 实际根据环境距离一般都大于500,fpv不一定非要远航 ,远航的话 长远考虑就上433  六十元 ...

嗯嗯,谢谢

网友D:
我加了这个,距离是远了,但城市周边电磁环境一般,没敢飞过1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加了这个,距离是远了,但城市周边电磁环境一般,没敢飞过1公里

怎么连线的,可以加个qq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连线的,可以加个qq吗?

百度上有教程,我也是按照教程接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上有教程,我也是按照教程接的线

399215815加个好友聊聊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
433也不贵啊。自己做

网友E:
远距离还是433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远距离还是433靠谱

但是资金有限

网友(2017-03-03):
200米就看不清了

网友(2017-04-03):
请问,用433增程是不是要一对433模块?

网友F:
据说i6容易受到干扰,远程,要么改制式如U433,要么换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据说i6容易受到干扰,远程,要么改制式如U433,要么换控

i6容易被干扰,是不是上433增程可以抗干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i6容易被干扰,是不是上433增程可以抗干扰了?

433穿墙本领高

网友:
那用富斯i6的接收机连接433增程转发,是不是飞机就不易失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