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天九接收机662k是3.3V还是5.0V?

楼主(2017-01-01):
今天天九接收机烧了,662k的稳压芯片烧了,想换一个,不知道是多少V的

网友:
662k稳压是3.3V的,电流较小。

网友A:
是的,3.3v如果大点可以用11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3.3v如果大点可以用1117

1117的也是3.3吧

天九接收机662k是3.3V还是5.0V? 天九集团戈峻,李知芮 天九,天九怎么样,天九是什么,天九怎么打 作者:RNjY8hXV2D 7556 天九接收机662k是3.3V还是5.0V? 天九集团戈峻,李知芮 天九,天九怎么样,天九是什么,天九怎么打 作者:RNjY8hXV2D 5209 感谢

网友:
1117有3.3v的!

网友:
好像是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17的也是3.3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已解决,谢谢

网友:
662k就是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