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鸡cc3d装gps求助

楼主(2017-01-01):
qav250我无法穿越 cc3d飞控  想加套gsp实现一件返航或者失控返航,改航拍. 最低成本怎么配啊  求大神教教我  t宝买那些配件   我都1买了空心杯穿越鸡了。现在爽飞 qav250闲置 急改航拍求配件名字  要买什么写配件 华科儿的7
e控

网友:
穿越机就不要航拍了

网友A:
换APM飞控吧,cc3d实现不了

网友:
穿越改航拍。。。负载不行,续航也不行。。。

网友:
对,电机最低最低也得2212,电池机架都得加大,出了重买套吧,穿越上的配件航拍基本用不上了

网友:
2楼正解。
穿越机安装GPS,就不好玩了。。。
玩的就是手动,练得就是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APM飞控吧,cc3d实现不了

泡泡教程那个cc3d加gps是啥目的?不是返航啊?是丢机器后便于寻找吗?

网友:
穿越机不适合航拍

网友:
没用的,要么继续穿越 要么换机换飞控

网友:
穿越追求轻量,续航不行,单加GPS玩返航应该没问题!

网友:
250带不了多少东西

网友:
路过看看 我也不会

网友:
想玩GPS的话,建议APM,…………

网友:
我去 真能折腾

网友(2017-02-10):
CC3D 无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