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1):
富斯9 opentx主板上的芯片,引脚定义是什么,那个是第一引脚那个是最后一个,引脚顺序怎么排列的啊?

网友:
你想干什么?

楼主:
按图片里的教程做啊

楼主:
我的thr开关升完级不管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thr开关升完级不管用了

你把thr开关设定个通道,然后把那个通道上接个舵机试试,应该可以用,就是系统检测不到

网友A:
箭头指的是芯片第一脚,往左去是2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箭头指的是芯片第一脚,往左去是234

箭头指的是第几个往那边数,另外第42脚是哪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箭头指的是第几个往那边数,另外第42脚是哪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看懂了吧

OK谢谢看懂了,还想问一下那个42 41引脚怎么接1 2引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谢谢看懂了,还想问一下那个42 41引脚怎么接1 2引脚啊

跳线啊,用两根线引过去

楼主:
跳线过去把原来的线断开是吧?那个刷固件的线是不是还在原芯片引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线啊,用两根线引过去

跳线过去把原来的线和引脚断开是吧?那个刷固件的线是不是还在原芯片引脚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跳线过去把原来的线和引脚断开是吧?那个刷固件的线是不是还在原芯片引脚上

对,觉得我说的对的话,给个最佳答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巨鹿阳光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 ...

怎么设置啊我看不到那个绿色按钮啊?

网友:
太深奥了。。。。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