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子32位控制板如何连接收机,求助模友

楼主(2017-01-01):
上张图,请模友指点一下

网友:
这图我完全看不懂,帮顶

网友:
RC-P俯仰 RC-R横滚 RC-Y航向,一般云台控制俯仰和航向(水平方向)就够了,遥控器设置自定义通道后直接把接收机相应的通道接到RC-P 和RC-Y上就行了,FC是飞控增稳的,一般云台版只支持PWM信号,确定接收机是有PWM输出

网友:
正常接一个俯仰就够了

楼主:
上电前的平衡基本ok了,但上电后连接调参软件后,p i d调整后,横滚会非常缓慢的转动,太难调了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昨晚基本调好,就等上机试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