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这根线是接哪里的了

楼主(2017-01-02):
小白   我想问下电池的这根线我知道充电的时候接充电口的    但是接在四轴上面的时候是接在哪里的了,我看了教程图片看不清楚。是不是只是充电时候用的啊。求助。

楼主:
额  图片贴错了     就是电池除了T插得另外一组线   我就是不懂在四轴上是接哪里的了

网友:
平衡头,充电用的,需不需要接得看你飞机上有没得设备需要从平衡头取电

网友:
平衡头一般除了充电用不上,飞机上从平衡头取电的设备不多,从分电板多一些

网友:
用不到飞机上,除非带这个功能,或者没OSD插BB响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你真的太白了

网友:
平衡头也可以接BB响  防止电池过放

网友:
不用接,充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