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遥控器 2015的固件怎么调日本手

楼主(2017-01-02):
如题   用刷固件么

网友A:
遥控器改手要拆开改,论坛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改手要拆开改,论坛有教程

拆过了改过了   就是有4个选择  选中后没反应还是那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过了改过了   就是有4个选择  选中后没反应还是那样

选12在左,三四在右的

网友:
除非是两个都回中的控,不然要拆开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要拆开才行

网友:
遥控器里面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cc663803098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 ...

没有最佳答案  已经自己弄过了  遥控器2015的固件没办法改  直接改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12在左,三四在右的

没有用       公司买了一批这款遥控器   要改日本手  直接改的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