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控刷了机穿越解不了锁

楼主(2017-01-02):
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不是控的问题

网友A:
检查飞控是不是水平了

网友:
摇杆是不是除了油门其他都在中位

网友:
飞控上的红灯是闪还是不亮?不亮才是正常,才能解锁

网友:
没校准遥控器?

网友:
因为行程和原来不一样了,油门值要重新设置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重新校准遥控器或许在调参软件里输入命令值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

楼主:
行程只能在1060到1945之间  调不到1000-2000

网友:
不懂帮顶                           ,支持一下 楼主加油

网友A:
还没解决么

网友B:
实在没办法就重新刷一下飞控的固件,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一般都是通道行程达不到解锁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没办法就重新刷一下飞控的固件,希望对你有帮助

已经刷回原装固件了  还是不行,估计是接收机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解决么

还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飞控是不是水平了

都在中位的,控也校准过了

网友:
油门形成加到125就可以解锁了,我也用d10遥控器

网友C:
我的也是D10,飞控设置最大油门1900,最小油门1100,(D10就是1900——1100的行程,调不到2000——1000)重新做电调校准。然后把中位都微调到1500。再把方向最大行程调到1900过一点点,把方向最小行程调到1100少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D10,飞控设置最大油门1900,最小油门1100,(D10就是1900——1100的行程,调不到2000——1000)重新 ...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