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 911接收做的小飞机 遥控距离只有几米远

楼主(2017-01-02):
如题距离远一点就失控 要追着飞机跑才不失控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天线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有问题吧

是不是遥控的天线坏了 还是接收主板上什么东东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遥控的天线坏了 还是接收主板上什么东东出问题了

天线对长度什么的很讲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遥控的天线坏了 还是接收主板上什么东东出问题了

你检查一下

网友:
主板上那个小天线断了

网友:
看一下天线

网友:
我的也是,坐等大神们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对长度什么的很讲究

2.4G的天线不在外面

网友B:
50米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米应该没问题

可是我这只有六七米

楼主:
没有大神遇到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G的天线不在外面

上个图看看吧

网友:
那肯定不行

网友C:
没有信息量,无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信息量,无法回答。。。。。

要什么信息量呢

楼主:
那位大神能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看看吧

上图了请帮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了请帮我看看

你的天线改动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天线改动过吧

没呀 我就是用烙铁点了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呀 我就是用烙铁点了下

你还是再点点吧,兴许能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再点点吧,兴许能过来

重新点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点了还是不行啊

再点几次试试,线长一些或者短一些
如果别的元件什么的没问题,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点几次试试,线长一些或者短一些
如果别的元件什么的没问题,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大神帮我看看这里正常吗八条腿的黑色长方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帮我看看这里正常吗八条腿的黑色长方形

出厂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厂就这样

这样是不是焊接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不是焊接的问题啊

这里没问题
是你动过天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