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帖 好紧张啊 航拍家乡小县城

楼主(2017-01-02):
第一次发帖  好紧张啊  航拍家乡小县城

网友:
楼主用的啥摄像?

网友:
你们县城发展的真好

网友:
先说前期,飞行和构图方面
1.飞行,环绕镜头看得出来不均匀,还需要多加练习。
2.飞行高度,有一个仿古建筑(还是寺庙)的镜头,可以再降低飞行高度以获得更强的视觉冲击力,还有拍车的时候可以降低高度,对冲,也会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当然啦,最好是司机事先知道不然吓到人出事故就不好了)
3.人群,风光类的航拍镜头尽量避开人群,这样不仅飞行安全更有保障,拍出来的片子也好看。日出和日落这段时间适合风光摄影,不仅光线柔和特别是日出这段时间人少,大中午这种顶光就不要拍了,出来效果也不好。
4.飞行速度,好几个镜头可能是为了获取速度感,导致机臂入镜穿帮,避免这种情况可以相对较慢但是均匀的速度飞行,后期加速,或者倒飞,后期倒放(不过这个方法只适合拍摄静物),为了获取速度感还可以降低飞行高度。
5.穿越镜头,很明显,视频中的几个穿越镜头因为楼主本身信心及经验的不足,没能一气呵成,导致最终片子。。。额,不可描述第一次发帖  好紧张啊  航拍家乡小县城 航拍 作者:败笔绘青烟 43 ,这个只有靠大量的飞行练习了。
6.构图,复杂的这里就不说了,一说起来根本说不完,这里只说一点,也是片子里好多镜头的最大问题,画面没有主体。画面一定要有主体,没有主体的画面看起来只会让人觉得很无聊,没看点。
前期说完了接着说后期
1.软件,爱剪辑这款软件虽然能剪片子但是很不专业,想要出好的片子,好的工具也是很有必要的,虽然专业软件的学习成本会比较高,但是就现在网络上的资源来说,只要你去学,投入的绝大部分也只是时间而已。
2.配乐,作为拿出来展示的航拍作品,尽量不要选择个人喜欢的流行歌曲,一般情况下也尽量要选择纯音乐。至于原因一方面你喜欢的歌不代表所有人都喜欢,第二画音不搭,这样给人的观影体验很差,第三,歌词一般都会表达某种感情,而风光类摄影并不带感情色彩,你可以用纯音乐去烘托某种气势,但是把歌曲的感情插进去或许太过牵强。
3.调色,影片后期调色其实很重要,不仅让片子的色彩更讨喜,也能纠正部分因为前期拍摄问题导致的曝光,构图等问题,如果后期也救不回来的素材要么放弃要么补拍,此外,通过调整片子的冷暖色调也能起到烘托氛围的作用。
4.剪辑,该剪掉的一定要果断剪掉,不然只会影响结果,不要舍不得剪,可能你会觉得自己辛辛苦苦拍的要尽量多利用素材,但是要出一个好的片子就不能妥协,如果你不知道哪些该剪掉,那就叫你的朋友来看,甚至不需要问他,只需要注意他的表情,什么时候露出了无聊之类的表情那这部分一定要剪掉。
5.切镜,其实这个也该归为剪辑,不过我还是想单独拿出来说,我想都看得出来楼主的切镜其实很单一,这点不需要我多说,其次想要有好的观影体验,切镜最好踩着音乐的节奏来切,楼主多去看看优秀的航拍作品就知道了,想要更好的效果而且有条件甚至可以去原创音乐站买音乐。
6.片子略长,看点不足,怎么控制长度?前面的做到了长度基本就控制得差不多了。
最后在说下软件这个问题,说三个我在用的专业软件吧,毕竟其他的我了解也不多,分别是pr,AE,达芬奇
pr剪辑不错,调色要方便的话要安插件,不然要调出比较好的效果还是很考验技术的。不过简单的调色完全没问题。
AE做特效很棒,当然我说的是比较简单的特效,比如运动转场呀,跟踪字幕呀,粒子特效呀之类的。
达芬奇,一款专业的调色软件,当然新版也能剪辑,不过剪辑功能还不是那么完善,体验不是很好。
大概就是这些了,不对之处也请大家指正。

网友:
欢迎多发帖

网友:
是真的漂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得出来楼主接触航拍应该还不久,这个程度也还不错,先鼓励鼓励,然后我要开始说问题了,希望楼主不要怨恨 ...

行家啊,指导的太好了,多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得出来楼主接触航拍应该还不久,这个程度也还不错,先鼓励鼓励,然后我要开始说问题了,希望楼主不要怨恨 ...

专业啊

网友B:
五楼威武。直接发帖绝对没问题。

网友:
你们家乡是哪呀?真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得出来楼主接触航拍应该还不久,这个程度也还不错,先鼓励鼓励,然后我要开始说问题了,希望楼主不要怨恨 ...

这回帖太中肯了,非常值得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五楼威武。直接发帖绝对没问题。

这学期忙,过年看能不能拍点漂亮的东西再航拍区发个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回帖太中肯了,非常值得学习啊!

过奖了第一次发帖  好紧张啊  航拍家乡小县城 航拍 作者:败笔绘青烟 8401 第一次发帖  好紧张啊  航拍家乡小县城 航拍 作者:败笔绘青烟 4861 第一次发帖  好紧张啊  航拍家乡小县城 航拍 作者:败笔绘青烟 9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