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四轴

楼主(2017-01-02):
怎么校遥控器,每个通道值都很低,是遥控的问题还是飞控的设置问题,

网友:
校准一下

网友:
看来你真的需要好好潜水学习了,最基本的遥控校准都不会,为啥还要用apm

网友:
遥控没连好吧

网友:
建议用nazav2 没钱用cc3d

网友:
这个是遥控器本身决定的,不必要纠结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遥控?

富斯9刷的opentx

网友B:
调到1000一2000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到1000一2000舵量

在那个地方调,遥控还是APM飞控

网友:
摇杆推到极限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那个地方调,遥控还是APM飞控

调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遥控器

opentx遥控在那个地方调舵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opentx遥控在那个地方调舵量

没用过这个

网友:
遥控器设置里面可以调输出通道的值,楼主仔细看看!

网友:
遥控器问题 调到1000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