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认apm罗盘校准成功与否

楼主(2017-01-02):
如题所示,apm属于新手,四轴也算湊好了能飞,现在碰到个问题就是定点时间一长就往左边划圈!
。按理解更应是罗盘不正确,现场也作过校正。还是自动确认的按理应该是成功了!现在对罗盘的校正有几点疑问:
1'校正时转动飞机到底有没有方向和顺序要求,一般我们都是乱转?
2'校正完成后怎样验证一下校正是否正确,是否飞机的方面和指南针一样就是正确了呢。
3'每次起飞前是否都有必要作一下现场校正呢?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apm的加速器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变化了,有次换过电池重新起飞发现后桨不转,查了下水平线跑上面去了!
新手望大师解答一二。

网友:
歪一点正常

网友:
1、乱转,转出一个球体形状就好了;2、就如你说的;3、一般都没必要。GPS精度问题有点漂移也正常,另外不知道楼主的飞控做了减震没有。

网友:
泡泡有教程,一看教程就明白了,很简单,最好使用外置罗盘吧

网友:
装个数传吧,场外调方便,罗盘校好指北与指南針北差不多就可以了,水平校好一般不会出问题,不是你误操作就是硬件有毛病,先然六面校正再试试吧

网友:
不报错就行了

网友:
每次换地方,最好校准一下

网友(2017-11-06):
高手啊,学习了,受益匪浅啊。顶起来!

网友:
如何现场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