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调参20秒不到就炸机

楼主(2017-01-03):
       F450的机架 天行者20A电调 朗宇2212 KV980电机 1045的桨叶。在默认参数的状态下飞的挺稳,试了下自动调参(定高模式),开始在Z轴上晃动了几下不到十几秒的时间飞机突然在Z和X轴上来回高速晃动,失控炸机。。。求高人指点,是什么原因和电调电机的匹配有关系吗?

网友:
轴距多少

网友:
参数多少

网友A:
很多人自动调参炸鸡

网友:
我是没用过自动调参,不敢用

网友:
自动调参我玩过,还挺好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自动调参炸鸡

我的是自调完了再飞,炸鸡,改回默认,OK

网友:
要微风拂面天气晴朗才行 远离高楼之间 河边这种地方 别自调了 手调吧 网上有视频教程

网友:
还是用大疆好

网友:
自动调参个人感觉慎用意义不大,失败的原因一般都是飞控抽风了,供电不稳,飞控质量不可靠,多轴震动太大都会引起自动调参失败甚至炸鸡,自动调参具有唯一性,是针对当前配置重量重心飞控自动调整的参数,同时调参动作剧烈对整机结构震动影响大,刚性不够的机架不合适自动调参。一旦成功自动调参完成机动性和稳定性相较默认参数会更好一点,更能发挥动力性能。一旦重量及重心变化会有影响导致自动调参结果不合适。保守一点默认参数各种轴距配置基本都能飞的也不错也不易出问题。以前一直折腾自动调参现在就默认飞了

网友:
我没有使用过,都是买回来就用,不用调都稳定。

网友:
不要让飞机自动调参时有太大的加速度

网友:
我也有过炸机,前面前后左右都飞到的很好,不过一会机子就跑飞了,等找到机子已经坠机,最后我再没敢用自动调参这个功能

网友(2017-11-06):
高手啊,学习了,受益匪浅啊。顶起来!

网友:
撸好陆续.......

网友:
我记得自动调参要悬停状态下调,尽量不要让飞机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