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已调试好,解锁时地面站瞬间失联!

楼主(2017-01-03):
请问各路大神,我用PIXHACK组固定翼,各参数已基本调整好,也可以解锁了,但解锁瞬间地面站与飞机失联,并提示安全保护,是个什么情况?然后怎么也联不上飞控,需要把电源拨了再插上才能重新联上飞控!

网友:
pix有安全开关,你得先按下开关后解锁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舵机接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