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最白的问题,这东东应该怎么飞?

楼主(2017-01-03):
装了个模拟器Liftoff,寻思先练练,以前飞过固定翼!就想问问穿越应该怎么飞,应该怎么转弯?比如正在向前飞,我怎么一转弯就变成横着飞了!?谁来教教我最基本的航线怎么飞?

网友A:
拐弯的时候横滚配合航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拐弯的时候横滚配合航向

还要配合油门,不然会飘

网友:
拐弯参考三角翼混控

网友B:
先介绍下操作,分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油门和方向两种模式是一样的,油门不用说了,方向控制机头方向,横滚和俯仰会有一定区别
自稳模式:在横滚和俯仰遥控保持中位时,飞控会控制飞机水平,俯仰控制前飞后飞,横滚控制左右平飞(均已当前机头方向为正前方)
手动模式:在横滚和俯仰遥控保持中位时,飞控保持飞机保持之前的姿态不变,俯仰控制机身前倾后倾,横滚控制左右侧倾(均已当前机头方向为正前方)
转向的时候,两种模式都需要横滚和方向配合
自动模式:保持俯仰前推,可以只转方向,但是机身会向另一边侧倾,需要适当增加一些横滚抵消
手动模式:前进时只需控制机身前倾到合适角度即可,当前俯仰和横滚应该是归中状态,如果只调整方向,会发现机身还是保持原来姿态。以机身向左转90°为例,转过之后,会发现机身是向右倾斜的,即转向前的前进方向。动力方向是飞机倾斜方向的,俯仰只是控制机身向当前机头方向前倾,所以需要转向的同时,推俯仰摇杆,将飞机姿态向机头方向倾斜,同时打横滚摇杆,使飞机向原方向的另一边倾斜,以恢复机身水平。仅恢复水平是不够的,还需要抵消原方向上的速度,所以需要打多一些,待抵消之后,再通过横滚摇杆恢复机身左右水平。手动模式油门控制很关键,各种动作需要油门配合好才能控制好高度和速度
话说是赶着冬季特卖买的吗?

网友:
楼上详细

网友:
我不会用G7,谁能教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介绍下操作,分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油门和方向两种模式是一样的,油门不用说了,方向控制机头方向,横滚 ...

还没买任何东东,正在研究配置,练模拟器!

网友:
玩穿越 我快崩溃了~

网友:
六楼正解。

网友(2017-03-05):
引用 网友B:
先介绍下操作,分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油门和方向两种模式是一样的,油门不用说了,方向控制机头方向,横滚 ...

说得好详细,可是小白还是不大明白…

网友:
玩穿越还是真机好,模拟器气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