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groundcontrol地面站

楼主(2017-01-03):
用qgc地面站飞固定翼时,如何跳过空速计校准?

网友:
没用过qgc帮搂住顶顶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A:
这是什么飞控?

网友:
听说最好要校准空速计的。

网友:
没有用过,顶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飞控?

pixhack V3

网友B:
PX4固定翼固件没空速管飞不了 而且没有办法跳过  除非重新编译固件在固件里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PX4固定翼固件没空速管飞不了 而且没有办法跳过  除非重新编译固件在固件里改 ...

那pixhack用mp地面站就应该不用空速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