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3.01为啥手动模式会很迟钝?哪位大神给解释下哪里需要调

楼主(2017-01-03):
如题,谢谢!!

网友A:
上图!看看你的参数才知道你为啥迟钝!

网友B:
super rate加到0.9,还是迟钝就加到1

网友:
还有就是p值,低了力度就小,所以要增加一点,如果抖就调整d

网友:
调PID的方法通用,你参考下
针对新手-cleanflight使用心得
http://www.moz8.com/thread-82364-1-1.html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一般都是调P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per rate加到0.9,还是迟钝就加到1

都不行,我试过了。很奇怪。自稳比手动的灵活

楼主:
麻烦你看看有啥问题,有人说super rate调整到0或者1,我都试过,都不行,还是固件版本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你的参数才知道你为啥迟钝!

麻烦看下,谢谢啦

楼主:
手动很迟钝,自稳都比它灵活,这不应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看下,谢谢啦

RCEXPO太高了!ANGLE STRENGTH 你调到19 HORIZON STRENGTH 10    HORIZON TRANSITION 110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看下,谢谢啦

http://www.moz8.com/thread-80699-1-1.html?_dsign=d24a15ec
不行就按照我这个帖子的步骤,先把设置重置然后一步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EXPO太高了!ANGLE STRENGTH 你调到19 HORIZON STRENGTH 10    HORIZON TRANSITION 110

RCEXPO完全都是默认值,pid数据基本都没有动过,也不至于迟钝。我更换过3.0的固件,数据差不多,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