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堵转能修复吗?

楼主(2017-01-03):
如题,有没有老司机来讲讲,也算造福光大模友

网友:
不懂你的堵转什么意思
是里面被东西卡住了,转不动
还是因为电调行程没校准好转的不顺畅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电机问题的话可以

网友:
这是看具体什么情况

网友:
堵转一般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堵转是电调问题

网友A:
电调进角问题电机没问题

楼主:
换了电调,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进角问题电机没问题

这个怎么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调整

换个电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调就好了

电调已换,还是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重新做电机行程试试

网友:
电机问题的话可以,但具体就不知道

网友B:
电调进角不对,也会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进角不对,也会堵转

怎么设置呢?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问题没有说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呢?

不同的电调,设置不一样

网友:
堵转 电调有可能 电机可能短路

网友:
店里没啥问题吧 除非不兼容

网友:
电机堵转分很多原因的
一个是有电机有问题 卡住了  返厂或者自己清理就可以
还有一种原因是电机缺项 导致缺项的原因就是电调电机焊接问题 或者是电调本身问题 如果不是虚焊 最好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