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你们的BB响一般设置多少报警啊

楼主(2017-01-03):
入魔几个月,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电池用到多少算没电了。找度娘问了一下,有人说3.7就可以下地了,有的人说最低可以到3.0。大家一般设置多少报警?3S和4S设置一样吗?还有锂电池的电压在有负载和无负载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按哪个为准啊?{:soso__1039173773029404865_2:}{:soso__1039173773029404865_2:}

网友(2018-05-24):
我都是设置3.5V报警,落下来回压3.8V,储存电压刚好

网友(2017-02-06):
带负载设置3.6即可,报警后也就放出一半电量。

网友(2018-05-23):
是不是可以设置3.7 然后在安全的地方测试还能飞多久 可能每块电池还不太一样

网友(2017-01-05):
3.6V或3.7V都可以,首先飞机的耗电情况,其次个人的降落水平。比如,始终满油门飞行、没把握一次就能成功降落,那就预留电量设定在3.7V或更些。另外,BB响误差较大,使用前和数字万用表核对一下。

网友:
不准,大致上设一下就行了。

网友:
毫无疑问,3.7开始报警,

网友:
3.6好点,

网友:
座在沙发的位置,告诉你我设置3.7v

网友:
一般设置为3.6,当然3.7也行,为电池健康,不要过放。

网友:
报警电压一般设置在3.7,长时间使用能较好的保护电池的寿命,3.6也可以,
甚至3.5也行,但是如果长时间这样使用的话会严重损伤电池寿命,
和天气也有关系,夏天还好,3.6报警都挺正常的,冬天建议设置高点比如3.8,因为冬天温度低,电池内阻较大,很难放电,飞之前最好也是能加热一下,刚起飞的时候油门也不能太猛,否则可能出现瞬间断电的情况,其实是电流放不出来
电池电压以加上负载为准,

网友:
bb响设置3.6,飞控设置3.5。穿越掉压快,停下马上能回上来一些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我设3.7v就报警。

网友:
3.6-3.7为佳

网友:
3.6,可以放到3.0,但是对电池伤害非常大,影响寿命

网友:
3.7,没到报警就让他下来,回血3.8多点。

网友:
我设的3.7

网友:
我都是3.7的

网友:
3.6 3.7 你飞在空中响的时候还有电给你下来 你3.0 也不是不能下来 极大可能是直接炸鸡 另外电池过放鼓包 你要是豪的厉害 一块新电飞一次也不是不行

网友:
‍一般3.6…下来电压在11.2以上都行

网友:
设置3.7吧,看电池如果电池新的,3.6也可以

网友:
3.7

网友:
北方的冬天很冷,我是设定到3.5,也出现过没预热出现 起飞之后断电的情况,夏天一般3.7,电池品质好可以到3.6

网友:
我一般设置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