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能不能从日志里看出是哪个电机失去动力了?

楼主(2017-01-03):
我的四轴650机子快速机动飞行时突然一个轴电机失去动力,翻着往下掉,过了2秒左右动力又恢复了,机子又保持平衡了,太惊险了,幸亏离地比较高,这种情况出现3次了,两次是在自动调参时,一次是在快速机动时,想问一下,能不能从日志里看出是哪个电机失去动力了?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问题?

楼主: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676365942&uk=3326674985         附上坠机日志文件,各位请帮忙看看

网友A:
应该看得出不是那个电机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看得出不是那个电机停转

什么意思?能帮忙看看吗?

网友:
明天我给你看

网友B:
不过,我觉得你先检查下是不是接触不好,比如飞控和电调的连接,电调和电机重新焊接下香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觉得你先检查下是不是接触不好,比如飞控和电调的连接,电调和电机重新焊接下香蕉头,

除了电机电调,其他的都换过一遍了,线也换了,我现在就是想看看是哪个电机的问题,再把那个电机电调换掉试试

网友:
因为一起我也出现过电机不转的情况,重新焊接橡胶头,就ok了

网友B:
明天我给你看好吧,这么晚了,也不急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天我给你看好吧,这么晚了,也不急现在

好的,谢谢了

网友:
检查哪里虚焊,接触不良

网友B:
检查3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3号电机

3号电机吗?我查一下,谢谢

网友:
不要用香蕉头,全部直焊,不是电调电机有问题的话,一般都是虚焊引起的在电流就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3号电机

问一下,从哪里看出是三号电机,我又问了一下其他人说是一号电机引起的,搞不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一下,从哪里看出是三号电机,我又问了一下其他人说是一号电机引起的,搞不明白了。

在飞机起飞的时候,电机输出的转数非常低,当然可能是你起飞的时候就在打方向杆,但是在你定点的过程中,只有三号电机一直是在1000到1200的输出,说明飞机出现了偏向,定点模式电机的输出值多差不多,当然在差距,但是不会说给3号电机在没转保持定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飞机起飞的时候,电机输出的转数非常低,当然可能是你起飞的时候就在打方向杆,但是在你定点的过程中, ...

我也看了一下日志,发现在坠机掉下来的那一刻,1号电机输出一直保持在最大,其他3个没有这种现象,可不可以说明,1号电机因为有问题,出现了停转,飞控为了要保持平衡,所以一号电机输出保持了最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看了一下日志,发现在坠机掉下来的那一刻,1号电机输出一直保持在最大,其他3个没有这种现象,可不可 ...

最大还能停转???

楼主:
我今天把1号和3号电机电调都拆下来单独测试,3号没有发现什么问题,1号电机在测试时出现一次转速不受控,一直保持一个低转速,打调速器旋钮没有反应,拔电停了再上电又好了,就出现一次,后来不用调速器,用遥控接收机试,一直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现在我也搞不清是调速器问题,偶发性的问题,还是说一号电调确实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看了一下日志,发现在坠机掉下来的那一刻,1号电机输出一直保持在最大,其他3个没有这种现象,可不可 ...

好吧,如果其他的值都一样,说明电机都转,直一号电机值很高说明飞机在进行横滚动作,电机停转是没有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看了一下日志,发现在坠机掉下来的那一刻,1号电机输出一直保持在最大,其他3个没有这种现象,可不可 ...

一号电机一直最大说明你飞机的设备重量配置不合理,一号电机负载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还能停转???

确实是停转了,至少我看是停了,然后飞机就翻根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号电机一直最大说明你飞机的设备重量配置不合理,一号电机负载太多

但是除了坠机那一段时间,其他时间悬停时四个电机输出都是差不多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停转了,至少我看是停了,然后飞机就翻根抖了

我们模拟一下吧,假如1.3电机都在右侧,如果3号电机停转,飞控要保持平衡应该怎么做,肯定是减小2.4电机的输出,增加1号电机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模拟一下吧,假如1.3电机都在右侧,如果3号电机停转,飞控要保持平衡应该怎么做,肯定是减小2.4电机 ...

那您还是认为是3号电机可能有问题?

网友B:
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只是一个给你建议的人,回了这么多,也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只是一个给你建议的人,回了这么多,也差不多了

好的,谢谢你了,我再研究,万分感谢!

楼主:
这是坠机时电机输出,哪位有空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各位

楼主:
有空帮忙看看啊

网友C:
兄弟 加我QQ  463089576  加我的时候注明原因 我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 加我QQ  463089576  加我的时候注明原因 我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兄弟,我加你qq了,帮忙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