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楼主(2017-01-04):
  • 设置飞机场景
  • 设置视口背景
  • 创建机翼
  • 添加稳定器和方向舵
  • 创建舷舱
  • 创建座舱
  • 完成飞机

建造飞机模型

洛克希德 P-38 闪电式战斗机模型

在本教程中将创建一架经典的二战飞机(洛克希德 P-38 闪电式战斗机)的外型。您将使用基本体对象和修改器来创建部件。视口背景位图将作为基准来帮助您塑造飞机图形。

设置飞机场景
第一个任务是将建模单位设置为米并创建一个校准长方体。飞机设计者总是使用公制指定尺寸。默认情况下,3ds Max 设置为通用单位,因此需要更改此单位。
设置度量单位:
  • 从“自定义”菜单中,选择“单位设置”。
    “单位设置”对话框会出现。
  • 选择“公制”,然后单击“确定”。
    现在当您创建任何对象时,尺寸都以米为单位显示。
•   在“创建”面板中的“对象类型”卷展栏上,单击“长方体”。
    查看“参数”卷展栏;现在大小值以米为单位显示。
    下一步是设置视口背景。

构建校准长方体:
真实的 P-38 具有 15.85 米的翼展,长度为 11.532 米。展开轮子后高度可达 3 米。您将使用此信息生成该尺寸的长方体,从而了解模型将占用多大的空间。
  • 激活“顶”视口。
•   在“创建”面板中的“对象类型”卷展栏上,单击“长方体”。
    “长方体”按钮变为金色,以显示其处于活动状态,并可以开始创建。
  • 打开“键盘输入”卷展栏,然后输入以下值(不需要键入“m”;按 Enter 键或 Tab 键时,3ds Max 会自动添加它):

    • 长度:11.532m
    • 宽度:15.85m
    • 高度:3m
      提示:您可以使用 Tab 键从一个字段移动到下一个字段。

  • 输入这些值后,单击“创建”。
    一个长方体会出现在视口中。
  • 在命令面板中,将此对象命名为“calibration box”。
•   在界面右下角的视口导航控件中,单击“所有视图最大化显示”。
    现在此长方体可见,并在三个背景位图上居中显示。如果您的长方体颜色与图中所示的颜色不同,这无关紧要。
    校准长方体。

设置视口背景
可以在视口背景中加载图像或图形,以用作构建飞机的图案。每个视口都可以有自己的背景,因此可以在“前”、“侧”和“顶”视口中加载相应的图像,以便在构建模型时提供基准。
通常,对以前见过的对象建模时,最好从几个不同的视点开始绘制草图,如从顶部、侧面和前面开始绘制。同样,如果可能,这些图形都应该采用相同的比例。在本课程中,将使用三张摘自二战飞机识别卡的 P-38 闪电式战斗机的图形。
来自一组飞机识别卡的 P-38 闪电式战斗机的三张视图

设置视口背景:
  • 移动光标至“顶”视口,并右键单击将其激活。
  • 在菜单栏上,选择“视图”>“视口背景”。
    提示:也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 Alt+B 组合键。
  • 在“视口背景”对话框的“背景源”组中,单击“文件”。
  • 导航至 \tutorials\p38_lightning 文件夹并选择 p38topview.jpg。单击“打开”。
  • 在“纵横比”组中,选择“匹配位图”。单击“确定”。
    战斗机顶视图的草图出现在“顶”视口中,并且“视口背景”对话框关闭。
    “顶”视口显示“顶”视图背景图像。
  • G 键禁用栅格显示。
  • 选择“视图”>“视口背景”,再次打开“视口背景”对话框。
  • 在左下方,单击“视口”字段旁边的箭头,并选择“左”。
    “左”视口变成活动状态。
  • 单击“文件”并为“左”视口选择 p38leftview.jpg。再次选择“匹配位图”。单击“确定”。再次禁用栅格显示。
    “左”视口及其对应的背景图像。
  • 在“前”视口中单击右键,并按 Alt+B 组合键以再次打开“视口背景”对话框。再次单击“文件”并为“前”视口选择 p38frontview.jpg。选择“匹配位图”,然后单击“确定”。禁用栅格显示。
    三个图像各自显示在相应的视口中。

下一步将缩放和平移每个视图以使背景图像与校准长方体更接近地匹配,从而确保三个视口采用相同比例。当前每个图像都在校准长方体内居中显示。
校准视口:
  • 激活“顶”视口。
  •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5655 在视口导航控件的右下方,单击“缩放”。缩放“顶”视口直到长方体的宽度与机翼的宽度匹配。尽量匹配翼展。
  •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7073 在视口控件中单击“平移”,然后平移视口以使长方体在位图上垂直居中。结果不会很完美,两个方向舵会稍微延伸出校准长方体。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8492
    与校准长方体对齐的“顶”视口
  • 缩放“前”视口。首先使用缩放再次匹配翼展,然后平移以调整垂直高度。由于起落架没有显示在飞机识别卡上,因此将长方体的顶部与方向舵的顶部对齐。
    与校准长方体对齐的“前”视口。
  • 现在,在“左”视口中重复缩放和平移。
    与校准长方体对齐的“左”视口

    现在所有三个视口都已校准,因此视口中的图形代表 P-38 的大致尺寸。

如果要使它们居中或放大,可以在视口中缩放和平移背景图像。若要缩放或平移背景图像,请执行以下操作:
缩放背景图像和校准长方体:
  • 激活“顶”视口,然后选择“视图”>“视口背景”。
  • 启用“锁定缩放/平移”。
    启用“锁定缩放/平移”会把背景图像和对象锁定在一起,所以如果使用视口导航控件中的缩放或平移按钮,则可以放大背景图像和对象,或者将它们水平或垂直移动。
    如果您有一张详细的背景草图并且知道将进行放大以编辑对象,则使用此选项会非常方便。
  • 对“左”视口和“前”视口重复此操作。
    关闭“视口背景”对话框后,您将看到背景图像移动了。

提示:有时候,背景图像移动后可能不再与几何体对齐。这样会不太方便,但有个临时解决方法。
提示:如果您打开一个保存的文件或注意到背景图像已移动,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使用视口导航中的“缩放”和“平移”按钮以使背景图像在视口中具有正确的大小和位置。禁用“锁定缩放/平移”,然后使用相同的导航工具将几何体与位图对齐。可以使用 Ctrl+Alt+B 组合键来切换“锁定缩放/平移”。
•   也可以在场景中移动对象以匹配背景图像。然后,如果使用“最大化显示”,则图像背景将与几何体一起居中。

隐藏校准长方体:

创建机翼
有多种不同的建模方法可用于构建机翼。此处,您将使用“长方体”基本体和“锥化”修改器。
从上一节设置视口背景继续,或从 \tutorials\p38_lightning 文件夹中打开 p38_calibrated_start.max
使用长方体创建机翼:
  • 在“创建”面板中的“对象类型”卷展栏上,单击“长方体”。
  • 在“顶”视口中,执行以下步骤以从左上方至右下方绘制一个长方体,使其近似地包围前翼展:

    • 在左上方单击一次,然后按住鼠标按钮拖至右下方。移动鼠标时,参数字段中的长度值和宽度值会随之更改。
    • 释放鼠标按钮后,就设置了长方体的长度和宽度,现在将设置高度,您可以在“透视”视口中看到其增加。向上移动鼠标创建正高度,向下移动鼠标创建负高度。移动光标时,参数字段中的值将随之更改。
    • 再次单击以设置高度。

  • 在“创建”面板中,您可以立即调整“参数”卷展栏中的值。输入下列各值:

    • 长度 = 3.048m
    • 宽度 = 15.85m
    • 高度 = 0.305m
    • 长度分段 = 3
    • 宽度分段 = 12
    • 高度分段 = 3

    宽 12 段长 3 段的长方体。

    需要增加分段数以使锥化和弯曲机翼的修改器正常工作。
  • 在“名称和颜色”卷展栏中,键入 wing
    对象现在名为 wing。
    下面将更改机翼剖面的图形,以便看起来像真正的机翼。

将机翼形状塑造成真正的机翼:
  • 激活“左”视口,并确保选定机翼。
•   从视口导航控件中,单击“最大化显示”。
    您将放大显示机翼对象。
  • 从菜单栏中选择“修改器”>“网格编辑”>“编辑网格”。
    您需要此选项来对组成机翼的顶点执行一些子对象编辑。
•   在“选择”卷展栏中,单击“顶点”按钮。
    启用顶点选择后,在“左”视口中查看长方体。您看到的每个标记实际上是排列在彼此顶部的十二个顶点。如果要对它们进行选择和移动,您需要围绕它们拖出一个选择窗口。否则,您将仅选择一个顶点而不是所有顶点。
    这些顶点在每个模型的相交处显示为蓝色标记。
  • 围绕右上角的顶点集拖出一个选择窗口。
    X、Y、Z 三轴架跳至选择集,并且选定标记变为红色。
    选定顶点显示为红色。
  • 按住 Ctrl 键并围绕右下角的顶点拖出一个选择窗口。
    Ctrl 键允许您增加现有选择集。X、Y、Z 三轴架跳至选择集的中心。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924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6315 在主工具栏上,单击“选择并移动”按钮并将光标移动到三轴架的 X 轴上。单击并拖动光标至左侧,以使机翼的前边缘看起来有倒角。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3786
  •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4147 单击“选择并非均匀缩放”。然后沿 Y 轴缩放顶点至百分之七十五。
    提示:查看位于界面底部时间滑块下方的坐标显示的 Y 字段。
    缩放顶点以使机翼的前边缘变为圆形。
  • 围绕中间两列顶点的所有顶点拖出一个选择窗口。
•   沿 X 轴向右移动该顶点集约 .5m。
    再次查看底部的坐标显示。
  • 围绕左上角的顶点拖出另一个选择窗口。然后按住 Ctrl 键并围绕左下角的顶点拖出一个选择窗口。
•   沿 X 轴向右移动该顶点集约 0.8m。
    机翼开始成形。
•   单击“选择并非均匀缩放”,按住 Ctrl 键并围绕最左侧的所有顶点集拖出一个选择窗口。
  • 沿 Y 轴缩放该选择集至百分之七十五
    现在您得到了非常好的近似机翼。

    既然完成了机翼,就可以使用“锥化”修改器对机翼图形做进一步的修改。

添加锥化修改器:
•   激活“顶”视口,并确保禁用“顶点”模式。
  • 从菜单栏中选择“修改器”>“参数化变形器”>“锥化”。
    一个橙色锥化 Gizmo 出现在视口中的长方体上方。
  • 在命令面板上的“锥化轴”组中,将“主轴”值更改为 X
  • 在同一组中,启用“对称”。
  • 将锥化量设置为 -1.3
    长方体开始类似于 P-38 的机翼图形。

    下面将移动“锥化中心”以精细调整机翼的图形。
•   在修改器堆栈显示中,单击用加号标记的方框以展开“Taper”层次。展开“Taper”后,单击“中心”。
    在“中心”子对象层级,可以调整锥化中心的位置。移动修改器的中心会改变其结果。
  • 在“顶”视口中,沿 Y 轴向机头移动锥化中心,直到机翼的图形更加紧密地匹配背景图像。
  • 完成移动中心的操作后,单击修改器堆栈中的“Taper”以禁用“中心”子对象选择。
  • “锥化”已经影响了机翼的高度。在修改器堆栈中,单击“长方体”,然后将机翼的高度增加至 0.4318m
    注意:由于所做更改会影响依赖于拓扑的修改器(“编辑网格”),因此会出现警告。单击“是”以进行高度更改。如果不太确定,单击“保持/是”。“保持/是”会创建类似整个场景的剪贴板副本的内容。如果所做更改是不合要求的,请使用“编辑”菜单 >“取回”来将场景恢复至更改前的状态。
•   激活“前”视口并沿 Y 轴移动机翼以使其在背景图像上居中。
    在“前”视口中向上移动机翼。

    下面,将长方体转换为可编辑多边形对象,然后移动某些顶点以完善机翼尖端。

转化长方体:
  • 将文件另存为 myp38_wing.max
    提示:要养成经常在关键点保存场景的习惯。转化长方体之前是保存场景的好时机,因为转化会移除堆栈参数。如果稍后发现必须对“长方体”几何体或“锥化”修改器做进一步调整,则可重新加载保存的模型。
  • 如果还没有选定长方体,则在任意视口中将其选定。
  • 单击鼠标右键并选择“转换为:”>“转换为可编辑多边形”。
    现在长方体为可编辑多边形对象。

完善机翼尖端:
•   在命令面板上的“选择”卷展栏中,单击“顶点”。
    之前操作中的一些顶点已经选定。
  • 在“顶”视口中,拖出一个选择窗口以选择机翼左上角的顶点。按住 Ctrl 键,同时围绕相对机翼尖端的相同顶点集拖出另一个选择窗口。
    选择机翼两端的顶点。
•   在主工具栏上,单击“选择并非均匀缩放”。然后使用变换 Gizmo 在顶视图中缩放顶点以使机翼末端变圆。
    缩放顶点以完善机翼尖端。
  • 重复顶点选择和缩放直至机翼尖端呈现圆形为止。
    机翼尖端呈现圆形。
    添加“弯曲”修改器:

    • 在“选择”卷展栏中,单击“顶点”以将其禁用。
    • 单击“修改器列表”右侧的箭头。在下拉列表中,找到“对象空间修改器”组,并选择“弯曲”。
    • 将“弯曲轴”设置为“X”。
    • 将“弯曲”的“角度”更改为 -20
      向上弯曲机翼。
    • 为了好玩,您可以快速调整“方向”微调器。查看机翼在空中扑动。开心过后,可单击右键或按 Ctrl+Z 组合键撤消。
    • 将工作另存为 myp38_wing2.max
      下面,将添加稳定器和方向舵。这很容易完成。

在顶视口中,需要选择机翼外边缘上的所有顶点。使用 Ctrl 键和选择矩形可以完成此项操作。
添加稳定器和方向舵
从上一课创建机翼继续,或者从 \tutorials\p38_lightning 文件夹中打开 p38_wing.max
在本课程中,将添加水平稳定器和双方向舵。需要使用圆柱体和可编辑多边形技术来构建这些对象。
添加水平稳定器:
  • 单击“顶”视口以将其激活。
•   在“创建”面板中,单击“圆柱体”。
  • 在“顶”视口中,在水平稳定器中心拖出圆柱体的半径。释放鼠标按钮,然后拖动鼠标以设置圆柱体的高度。向上移动鼠标可将高度设置为正值,向下移动鼠标可将高度设置为负值。请将高度设置为正值。
    创建圆柱体以制作水平稳定器。
  • 编辑“参数”,如下所示:

    • 半径 = .66m
    • 高度 = .051m
    • 高度分段 = 1
    • 边数 = 14

  • 在“名称和颜色”卷展栏中,键入“stabilizer”。
    之后会证明命名对象是有用的。
  • 右键单击圆柱体并选择“转换为:”>“转换为可编辑多边形”。
•   在“修改”面板中的“选择”卷展栏上,单击“顶点”。
    现在顶点在圆柱体中可见。
  •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9801 选择一半数量的顶点,并将它们移到右侧。选择另一半数量的顶点,并将它们移到左侧。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4685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8947
    移动这些顶点以匹配背景图像中稳定器的顶视图。
  •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7624 再次单击“顶点”选择将其禁用。
  •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8388 在“前”视图中,沿 Y 轴向上移动稳定器,以使其与背景图像对齐。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7590
    将稳定器与背景图像对齐。

    “透视”视口中的翼展和稳定器

    下一步,将构建双方向舵。

就像稳定器一样,您将首先使用圆柱体,然后将其转换为可编辑多边形来创建其中一个方向舵。在本示例中,当选择并移动顶点时,需要使用软选择功能。正确塑造方向舵后,将使用“对称”修改器创建第二个方向舵。
创建双方向舵:
•   如果需要,请单击“左”视口以将其激活,然后单击“最大化显示”。
  • 在“创建”面板上,启用“圆柱体”。
  • 在“左”视口中,在方向舵上绘制一个圆柱体。
    从圆柱体开始制作方向舵。
  • 设置以下参数:

    • 半径 = .72m
    • 高度 = .051m
    • 高度分段 = 1
    • 边数 = 15

  • 在“名称和颜色”卷展栏中,输入名称“rudder”。
•   单击“修改”面板选项卡,然后右键单击修改器堆栈中“Cylinder”。从四元菜单中选择“转换为:”“可编辑多边形”。
    修改器堆栈不再显示此圆柱体,而显示“可编辑多边形”。
•   在“选择”卷展栏上,单击“顶点”。
  • 在“左”视口中,在顶部顶点周围拖动出一个选择窗口。
    请记住圆柱体顶部和底部有很多顶点,因此即使单个红色圆点出现在视口中,实际上是选择了两个顶点。
    选择顶部顶点。
  • 打开“软选择”卷展栏,并启用“使用软选择”。
    现在从黄到绿的点出现在红点两侧。
    软选择显示
  • 在“软选择”卷展栏中,将“衰减”值增加到 1.524m
    选择在视口中展开。
  • 使用变换 Gizmo 向上移动此选择以塑造方向舵。
    方向舵开始成形。
  • 选择最下端的顶点,并将其向下移动以完成方向舵图形。
  • 在修改器堆栈中,单击“可编辑多边形”以禁用子对象选择。
  • 在“顶”视口中,选择方向舵并将其向左移动到相应位置。

使用“对称”创建第二个方向舵:
有多种方法可以创建第二个方向舵,但您将使用“对称”修改器完成此部分课程。
•   确保选定左方向舵并打开“修改”面板。
  • 打开“修改器列表”并选择“对称”。
  • 在“参数”卷展栏中,将“镜像轴”更改为“Z”。
•   在修改器堆栈显示中,单击由加号标记的方框以展开“对称”层次。“对称”展开时,单击“镜像”。
    在“镜像”子对象层级,可以调整镜像轴的位置。
  • 在“顶”视口中,将镜像 Gizmo 拖动到稳定器的中心。当新方向舵与背景图像对齐时,释放鼠标按钮。
    新方向舵
  • 再次单击“镜像”以将其禁用。
  • 将此对象重命名为“rudders”。
    “对称”修改器将几何体添加至现有对象。这并不生成原始对象的克隆,因此两个方向舵会被看成是单个对象。
    完成的尾部和机翼。
  • 将工作另存为 myp38_wing_and_tail.max
    在下一课创建舷舱中,将创建支撑尾部并容纳引擎的舷舱。

(可选)分隔方向舵:
实际上此步骤并非必需,但如果您希望分隔方向舵,则可以通过添加“编辑网格”修改器来进行。
  • 打开“修改器列表”并将“编辑网格”修改器应用于方向舵。
•   从“选择”卷展栏中选择“元素”。
  • 在“顶”视口中,选择右侧的方向舵。
  • 在“编辑几何体”卷展栏中,单击“分离”。
    “分离”对话框会出现。
  • 在“分离为”字段中,输入名称“starboard rudder”,然后单击“确定”。
  • 禁用“元素”按钮,然后将选定对象重命名为“port rudder”。

楼主:
创建舷舱
P-38 是一架结实的飞机,因为它有双舷舱来支撑机尾,容纳发动机和增压器并包含有自密封的燃油箱。飞机在任何一侧受到损坏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飞行,因此对于任何空战中的对手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本课程中,您将使用在机翼和机尾部分已实践过的相同技术来建造舷舱的模型。您还将使用倒角工具来创建发动机排气口。
创建右舷舱:
  • 从上一课添加稳定器和方向舵继续,或者从 \tutorials\p38_lightning 文件夹中打开 p38_wing_and_tail.max
•   在“创建”面板上,单击“圆柱体”。
    该“圆柱体”按钮变为金色,说明它已处于活动状态并可以使用。
  • 在“前”视口中,从左舷舱位置拖出一个圆柱体,并使其半径与背景图像中的半径大致相同。
    不用担心高度,马上就会对其进行调整。可将高度拖动为任何数值。这无关紧要。
  • 编辑“圆柱体”参数,如下所示:

    • 半径 = 0.558m
    • 高度 = 10.0m
    • 高度分段 = 6
    • 端面分段 = 1
    • 边数 = 12

  • 在“名称和颜色”卷展栏中,输入对象名称“starboard sponson”。
  •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7159 在“顶”视口中移动圆柱体,使其位于背景图像的左舷舱上面。 将其放置在使螺旋桨毂盖可见的位置。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2824
  •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2279 转至“修改”面板。从“修改器列表”中找到“对象空间修改器”组,然后选择“锥化”。
  • 在修改器堆栈中,展开“锥化”层次以使得“中心”和“Gizmo”可见,然后单击“中心”以选择它。
  • 在“顶”视口中,移动中心以使其位于圆柱体的前面。
  • 在堆栈中,单击“锥化”以禁用子对象选择。
  • 现在将锥化“数量”调整为 0.8
    与背景图像对齐的锥形舷舱。
    (舷舱的头部刚好位于球形螺旋桨毂盖的后面。)
•   在“前”视口中,绕舷舱的 Y 轴将其旋转大约 15 度,以使左右侧面都垂直。
    提示:为了精确起见,还可以在底部的 Y 坐标显示中输入 15
    若要进一步塑造舷舱,将重复与以前相同的技术。转换为“可编辑多边形”,然后选择各行顶点并把它们移动到背景图像上的相应位置。

推进器罩叫做“螺旋桨盖”,您将使用半球和“自动栅格”在圆柱体前端创建这一组成部分。
添加螺旋桨毂盖:
  •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5923 放大“透视”视口,以便更清楚地查看圆柱体的前端。右键单击视口标签,并将着色模式设置为“平滑 + 高光”和“边面”。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7171
  •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8862 打开“创建”面板。在“对象类型”卷展栏中,单击以启用“球体”。
  • 启用“自动栅格”,即“对象类型”下面的复选框。现在,将光标移动到圆柱体末端的曲面上。
    三轴架会跟随光标移动,显示将绘制球体的位置。
  • 在“参数”卷展栏中,启用“轴心在底部”。
    这允许您脱离圆柱体末端绘制球体。
  • 将光标移动到圆柱体末端上,然后绘制球体。
    球体大小无关紧要,绘制后将调整其参数。
  • 编辑“参数”,如下所示:

    • 半径 = 0.558m
    • 分段 = 12
    • 半球 = 0.5
      现在显示为半球体而不是球体。

  •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3755 旋转半球体以使得圆柱体和半球体的 12 个分段处于相同的角度。绕 Y 轴十五度。
  •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1073 在工具栏上,单击“对齐”按钮,然后单击圆柱体。在“对齐位置(世界)”组中,启用“X 位置”和“Z 位置”。这可以正确对齐半球体和圆柱体。单击“确定”。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1183
    毂盖与舷舱末端对齐。
  • 将此对象重命名为 starboard spinner
  • 将场景另存为 myp38_sponson.max
    因为要将舷舱圆柱体转换为可编辑多边形,所以此时是保存场景的良机。

完成舷舱图形:
  • 选择舷舱圆柱体对象并单击鼠标右键。从四元菜单中选择“转换为:”>“转换为可编辑多边形”。
•   在“选择”卷展栏上,单击“顶点”。
•   在“左”视口中,选择一列顶点,然后在工具栏上,从缩放弹出窗口中选取“非均匀缩放”。观察位图作为基准,非均匀缩放这些顶点以使它们彼此更为接近。然后单击鼠标右键,从四元菜单中选择“移动”,并定位该列顶点。
  • 对“左”视口中的所有七列顶点重复此过程,以使舷舱的轮廓与背景更接近地匹配。
    每次选择一列,对其进行缩放然后移动。
•   单击“顶点”选择按钮以将其禁用,然后在视口中选择毂盖半球体。
  • 将推进器盖移开,以便可以在“透视”视口中看到舷舱的末端。
•   再次选择圆柱体并启用“顶点”选择。
  • 选择圆柱体前端的顶点并仅绕 X 轴对其进行非均匀缩放。使用变换 Gizmo X 箭头,并查看状态栏中的坐标显示。沿 X 轴缩小为百分之六十。
    这将使圆柱体末端回复至更圆的图形。
  • 通过再次单击“选择”卷展栏中的“顶点”以禁用子对象选择,然后将半球体移回原位置。更改其半径以使其再次匹配舷舱末端。

完成螺旋桨毂盖:
  • 通过单击鼠标右键并选择“转换为:”>“转换为可编辑多边形”,将半球体塌陷为可编辑多边形。
  • 在“透视”视口中,选择半球体中心的顶点。
  • 在“软选择”卷展栏中,启用“使用软选择”并调整“衰减”,以使第二圈顶点变为黄色,但最后一圈顶点并不变色。沿 Y 轴向前移动选择。
  • 降低软选择,从而仅选定尖端的顶点,并将尖端向前移动以形成子弹图形。
•   单击“顶点”选择按钮将其禁用。
    舷舱差不多完成了。在舷舱的两侧各有一个突起作为排出废气的出口。下一步将使用“倒角”功能创建排气口。
  • 将场景另存为 myp38_sponson2.max

创建排气出口:
  • 选择舷舱。
•   为舷舱启用“顶点”选择。
  • 在“顶”视口中,选择从上往下数的第三行顶点,并将它们向下移动以使其位于排气口的末端。
    选择并向下移动这些红色顶点。
  • 选择第四行顶点并将它们向上移动,以使其位于排气口的起点处。
    选择并向上移动这些红色顶点。

    现在,这些顶点在“顶”视口中排列成行,但需要在左视图中进行调整。
  • 在“左”视口中,沿 Y 轴缩小选定顶点,必要时参照背景图像的剖面。
•   在“选择”卷展栏中选择“多边形”。
    这将允许您选择多边形而不是顶点。
•   确保启用了“选择对象”按钮。在“左”视口中,在如下图所示的多边形上拖出一选择框。
    选定的多边形显示为红色。如果看不到完全着色的多边形,而只看到围绕的边缘,请右键单击“左”视口标签并选择“配置”。在“渲染选项”组中,启用“着色选定面”。
    在“左”视口中这三个多边形上拖出选择框同时会选择舷窗另一面的三个多边形。

    注意:此处使“选择对象”处于活动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启用“选择并移动”,那么在产生选择框的第一个角后,将开始拖动多边形,从而得到不想要的结果。
•   在“编辑多边形”卷展栏中,单击“倒角设置”以打开“倒角多边形”对话框。
  • 将“高度”设置为 0.152m。将“轮廓量”设置为 -0.095m。单击“确定”。
•   在“左”视口中,在排气口周围进行“区域缩放”。
    因为已经为背景图像启用了“锁定缩放/平移”,所以可能会看到一个对话框,警告需要一定内存量以重新显示背景。单击“是”。
  • 再一次使用选择框以选择排气口前端新创建的多边形,然后按住 Ctrl 键并横跨后端的多边形拖出另一个选择框。
    这同时也会选中舷窗对面的多边形。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8402
  •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6457 单击“倒角设置”按钮并将“高度”设置为 -0.1m,将“轮廓量”设置为 -0.025m。单击“确定”。
    3DMAX--------建造飞机模型(慎入多图完结教程) 3DMAX,模型 作者:小布 9903
  • 在修改器堆栈中,单击“可编辑多边形”以禁用子对象选择。
  • 将场景另存为 myp38_sponson3.max
    接下来,您将克隆右侧舷窗和螺旋桨盖来获得左侧舷窗和螺旋桨盖。
  • 克隆舷舱:

    • 如果未选定舷舱,请将其选定。
    • 按住 Ctrl 键并单击螺旋桨毂盖。
      现在两个对象均选定。
•   在“顶”视口中,按住 Shift 键并将选定对象移至右侧。
      将显示“克隆选项”对话框。
    • 将此克隆命名为“port sponson”,然后单击“确定”。
    • 选择左舷上的新螺旋桨毂盖并将其重命名为“port spinner”。
      提示:可随意更改所有对象的颜色以使飞机看起来更为逼真。
      P-38 的机翼、舷舱和机尾。

    • 将工作另存为 myp38_nogondola.max
      剩下要做的就是创建中心座舱和座舱罩细节了。

创建座舱
飞机已开始变得像 P-38 了,只是缺少中心座舱,即飞行员座舱。您将使用塑造舷舱时学习的相同技术创建座舱。为了确保座舱对称,将使用“对称”修改器。
加载开始文件:
  • 从上一课创建舷舱继续,或加载 \tutorials\p38_lightning 文件夹中的 p38_build_gondola.max

创建座舱:
•   转至“创建”面板,在“对象类型”卷展栏上单击“圆柱体”以将其启用。
    如果从上一课继续,请确保禁用“自动栅格”。
  • 在“前”视口中,从座舱位置拖出一个圆柱体直至其半径大致与背景图像中的座舱高度相匹配。
    拖出圆柱体高度时请查看“顶”视口,因为“前”视口将不会显示任何差别。
  • 编辑圆柱体的参数,如下所示:

    • 高度分段 = 9
    • 端面分段 = 2
    • 边数 = 10

  • 在“名称和颜色”卷展栏中,将对象命名为“gondola”。
•   如果必要,在“顶”视口中移动座舱对象,使得圆柱体的顶部与机翼后缘对齐。
    将圆柱体与机翼后缘对齐。
•   在“修改”面板上,调整圆柱体的高度以使其与舷舱末端齐平,如下所示。
    从圆柱体开始。

塑造座舱:
•   转至“显示”面板,在“隐藏”卷展栏中单击“隐藏未选定对象”从而隐藏除座舱以外的所有对象。
•   转至“修改”面板。在修改器堆栈中,右键单击“Cylinder”并选择“转化为:”下面的“可编辑多边形”。
    现在可以在背景图像上重新定位顶点。
•   在“选择”卷展栏上,单击“顶点”。
  • 在“左”视口中从座舱的后部开始,执行下列操作:

    • 选择最左侧的一列顶点。
    • 在工具栏上,从“缩放”弹出菜单中选择“非均匀缩放”。
    • 将它们缩放至大致与背景图像相匹配的大小。
    • 同样,将它们向下移动以便与背景图像匹配。在工作进展过程中交替进行缩放和移动。
      缩放并移动顶点以匹配背景。

      从“左”视口中观察的顶点放置。

  • 所有工作完成后,将场景另存为 myp38_gondola.max
  • 激活“顶”视口并重复前面的过程。一次选择一行顶点,使用“缩放”和“移动”工具将它们定位在背景图像上。仅沿 X 轴使用变换 Gizmo 缩放每一行。
    从“顶”视口中观察的顶点缩放和放置。
  • 准备构建座舱罩过程中,在“左”视口中移动并缩放各列顶点以匹配座舱的轮廓。
    第 4 列、第 5 列和第 6 列顶点已移动并缩放。
  • 激活“透视”视口并通过选择位于圆柱体封口中央的单独顶点来开始创建机头。然后启用“软选择”并调整“衰减”使得下一圈顶点变成黄色。
  • 观察“左”视口和“顶”视口的同时,向前移动软选择以构成机头。禁用“软选择”,然后移动单个端顶点以创建机头顶点。
  • 机头可能有点太尖,所以从“左”视口和“顶”视口中缩放并移动第二列顶点以使机头变得更圆。
  • 若要取消隐藏飞机的剩余部分,请在“显示”面板上,选择“按名称取消隐藏”。选择所有已经创建的部分(除校准长方体外的所有对象)。
  • 更改座舱的颜色以匹配飞机的剩余部分。
  • 按照需要做出调整。选择座舱后部的一行顶点,然后在“透视”视口中沿 Z 轴移动它们,使得后部锥化隐藏在机翼中。
    您可能还必须选择座舱和机翼,并将它们向上移动。
    带有座舱的 P-38
  • 将场景另存为 myp38_gondola2.max

您可以使用两种可编辑多边形工具来创建座舱罩。利用切割和切角以创建座舱的这个细节。
添加座舱罩:
  • 如果还没有选择座舱,请在“透视”视口中将其选定,然后放大显示以便近距离查看座舱区域。
•   在“选择”卷展栏上,单击“边”,然后启用“忽略背面”。
  • 在“编辑几何体”卷展栏上,启用“切割”。
  • 在座舱中切割出新的边。单击以设置边的起点,然后移动鼠标以绘制新的边。再次单击以设置边的终点。
    切割这些新的红色边以构成座舱的其中一个面。
•   对视图执行“弧形旋转”并在座舱的另一个面上执行相同的切割。
    所有这些边都应该切割。
  • 再次单击“切割”以将其禁用。
    现在,可以对边进行切角处理来创建座舱罩的金属框架。
  • 在“选择”卷展栏中,启用“忽略背面”,然后选择座舱周围的边,如下图所示。
    选择这些红色的边。
  • 在“编辑边”卷展栏中,启用“切角”。将鼠标移动到选定的一条边上,单击并向上拖动直到它如下图所示,然后释放鼠标按钮。
    对边进行切角处理以创建金属座舱罩框架。
  • 可以将透明材质应用于座舱罩的各个面以体现额外的细节。如果您不知道如何创建材质并将它们应用于多面体,请参见创建多维/子对象材质
    带有完整座舱罩的 P-38 座舱。
  • 将工作另存为 myp38.max。或者,可以打开 \tutorials\p38_lightning 文件夹中的完成文件 p38_lightning.max

确保座舱对称:
“对称”修改器已经添加至 3ds Max 中,它可专门用于飞机、船只和人物等对称模型的构建。
在上一节中,您切割了大量的边以组成座舱罩框架和玻璃。其中一些新边可能在座舱的两侧不完全相同。使用“对称”修改器将确保座舱对称。
您可以从上一节继续或打开 p38_lightning.max

  • 选择座舱对象。
  • 在“透视”视口中,右键单击座舱以打开四元菜单,然后选择“孤立选择”。
•   打开“修改”面板,然后启用“元素”模式并选择座舱。
    选定的元素呈现红色。
  • 在“编辑几何体”卷展栏中,单击“切片平面”。
    Gizmo 会出现但其方向不对。
•   单击工具栏中的“选择并旋转”按钮,然后在时间栏下面的 Z 坐标字段中输入 90
    切片 Gizmo 正确旋转。
•   如有必要,向左或向右移动 Gizmo,使其处于座舱的中央。
    提示:放大“顶”视口显示以更好地调整 Gizmo 位置。
  • Gizmo 放置正确后,单击“切片”按钮。禁用“切片平面”。
•   启用“多边形”模式并在“顶”视口中围绕座舱的右侧拖出一个选择窗口。
提示:   在“选择”卷展栏中,确保已禁用“忽略背面”并且在拖动选择窗口时要最大化“顶”视口。
    选定了座舱的一半。
  • 在询问是否想删除孤立顶点时按下 DELETE 键和“是”。
    注意:您可能必须放大显示座舱的后部才能选择和删除一些非常小的多边形。
•   禁用“多边形”模式,然后从“修改器列表”中选择“对称”。
    镜像 Gizmo 出现在座舱的轴点上。
  • 在“参数”卷展栏中禁用“沿镜像轴切片”。
    创建了新的一半并自动将其焊接。
    整个座舱
  • 禁用“孤立”模式以查看模型的剩余部分。
  • 如果要创造具有您自己个性的 P-38,则可以添加更多细节,例如螺旋桨、机枪和起落架。可按喜好自由添加。p38_lightning.max 添加了一些细节。
    添加了螺旋桨和机枪
  • 完成飞机
    还有一个主要步骤:即将飞机链接至单个层次中。然而,在飞机适航之前,还需要将其旋转到正确的方向并调整轴。
    加载开始文件

    • 从上一课创建座舱继续,或加载 /tutorials/p38_lightning 文件夹中的 p38_lightning.max

    若要正确使用 Microsoft Flight Simulator (FS),则由 FS 用作其中心的飞机轴点应该位于螺旋桨之间的中点处,且位于从机翼前缘往后四分之一处。在该过程中,将在“顶”视口中进行此调整。
    调整座舱轴
    • 激活“顶”视口,并按 Alt+W 组合键以使其最大化。
    • 选择座舱对象。
•   在“命令”面板中,单击“层次”选项卡。在“调整轴”卷展栏中,单击“仅影响轴”。
      座舱的轴变为可见,它靠近座舱的后部。

      座舱的轴类似于变换 Gizmo。
•
      正确放置的座舱轴。
    • 使用“选择并移动”沿其 Y 轴向下移动座舱轴,以使该轴位于从机翼前缘往后四分之一处。
    • 在“调整轴”卷展栏中,再次单击“仅影响轴”以将其关闭。

    当前,此飞机看起来象是单个对象,但它实际上只是多个未连接部分组成的集合。如果愿意,可以通过移动其中一部分(如座舱)来演示这种情况(如果确实移动了它,请确保在继续下一步之前撤消此操作)。在本节中,您会将所有部分连接到一个层次中,这样移动座舱就会移动整个飞机。
    为飞机构建一个层次。
•   使用“选择并链接”工具,将机翼对象链接至座舱对象。单击机翼并拖动光标至座舱上,然后释放鼠标。
    • 下一步,将两个舷舱对象链接至机翼对象。
    • 将座舱作为最顶端的节点,继续链接直到所有对象都属于同一层次为止。可以在“顶”视口中开始,但继续工作时可能需要使用其他视口。
      如何链接对象由您决定,唯一的严格规则是座舱必须位于此层次中的所有其他对象的上面。作为大致的指南,通常将一些小对象链接至附近较大的对象。例如,可以将螺旋桨对象链接至与它们相关的毂盖,然后将毂盖链接至它们的舷舱。这将创建有三个级别的层次,舷舱位于最高级别,毂盖作为其子对象,螺旋桨叶片作为毂盖的子对象并作为舷舱的孙对象。
      工作时,不断切换至“选择并移动”,并移动座舱以查看哪些对象随其一起移动。完成后,移动座舱时不应该留下任何对象。
也可以通过单击工具栏上的“按名称选择”按钮(或按 H 键),并在“选择对象”对话框中启用“显示子树”来检查此层次。这会将层次显示为分层列表,父对象位于顶部。

    最后一步是旋转飞机,以使其在“顶”视口中指向上方。否则,起飞时将向后飞行。

    使飞机调头
    • 在“顶”视口中选择座舱。
•   在工具栏上,单击“选择并旋转”按钮。
    • 在位于屏幕底部的状态栏上的坐标显示区域中,在 Z 字段中输入 180
      按 Enter 键时,显示的值更改为 -180.0,该值表示相同的旋转方式,即顺时针旋转。
      同时,飞机在“顶”视口中反转其方向,变为朝上。
    • 将工作另存为 myp38.max。或者可以打开完整文件 p38_lightning_final.max。

网友:
这个没有参考价值吧……里面的机翼设计没有精度啊不符合空气动力学,这种模型好多素材网直接可以下载了。楼主你告诉我你的文章是不是啃却吸加啃却威的
附赠一张我做的合金弹头小坦克

网友:
很棒的教程。

网友:
好帖先收藏以后慢慢撸

网友:
这个软件功能还不错

网友:
搞什么?是看飞机还是看你3dmax入门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