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2.8油门行程和抖动的问题

楼主(2017-01-04):
我是APM2.8、D7E改、RX1002接收机、好赢乐天20A的电调、dh410机架
1、电调校准正常,校准后轻推油门电机就能开始转起来,但是一断电重新连接,油门要推到40%电机才开始猛的狂转,这会是什么问题?遥控器设置油门曲线、行程、微调等都复位的,校准电调后再校准遥控器行程也做了,问题同样存在。
2、飞机飞起来后狂抖,状况就像泡泡老师的那个自动调参视频一样,一直抖,用泡泡老师的叫法是在“跳舞”。PID开始是用的默认值,后来根据群友推荐值加大了参数,但还是没用。连接地面站后发现遥控器各通道都在抖动,俯仰和油门通道抖动最严重,达到了30点。开始以为是电源的问题,后来发现只接USB口不接电池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少说一个情况,以前固件是3.33还是多少。。。现在换成3.15的了

网友:
APM刷不了3.3.3

网友A:
拿一个电机一个电调,通过控遥控试试,如果还是信号输出不稳,就是控的问题,在模拟器上也可以看控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
可以啊,我现在又刷回3.3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一个电机一个电调,通过控遥控试试,如果还是信号输出不稳,就是控的问题,在模拟器上也可以看控输出是否 ...

遥控器是没有问题的,关了遥控器信号还是在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我现在又刷回3.33了

APM最高3.2.1,看地面站左上角窗口英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是没有问题的,关了遥控器信号还是在跳

关了控还在跳?如果接收机没问题,就是飞控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了控还在跳?如果接收机没问题,就是飞控有问题了

嗯,我一直在怀疑飞控质量不行,等买的硅胶线回来插上,如果能排除接收机的问题就换掉飞控

网友A:
这个是PIX用的,APM不再更新了,你刷多高的版本,系统只刷3.2.1,所以不用再理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PIX用的,APM不再更新了,你刷多高的版本,系统只刷3.2.1,所以不用再理新了

哦明白了,中间刷过3.2.1,但电调校准总是有问题,校准了但写不进飞控,又刷了这个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中间刷过3.2.1,但电调校准总是有问题,校准了但写不进飞控,又刷了这个就好了 ...

换PIX吧,APM已经过时了,只是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PIX吧,APM已经过时了,只是建议

观望中,因为得再置一套遥控、接收机、飞控给我的六轴680,为航拍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