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mini osd不明原因无图像且无法刷固件的问题

楼主(2017-01-04):
发现mini osd很容易出问题, 第一次刷了对应f3飞控的osd后用了几次就没有osd信息了, 只有图像, 后来又刷了一次, 结果还是用几次后又没了, 而且这次还无法用USB2TTL线刷系统, 听说只能用ISP线来刷单片机, 结果发现这MINI OSD根本没有接上ISP的引脚, 又不知道哪个才是ISP引脚, 找了N久, 在即将要放弃时, 终于找到了ISP引脚图(其实最重要的只是这张图, 其它都是次要)

刷固件需要用到的设备: USB2TTL
刷bootloader需要用到的设备: USBasp

MINI OSD ISP 引脚标注图, 触点很小, 接线时小心, 别短路了.

下图是我的接线, 这是已经刷完BOOTLOADER后测试刷OSD系统了

然后就是刷BOOTLOADER了, 当然你得先有ISP刷写器,我是USBasp刷写器, 装progisp1.72, 懒得打字了, 直接看图吧, 从论坛上找过来的

第四步, 固件位置在 arduino-1.0.1\hardware\arduino\bootloaders\atmega\ATmegaBOOT_168_atmega328.hex ,根据自己的arduino安装目录找吧
刷完BOOTLOADER就回到 arduino 刷OSD系统吧.
貌似手动刷了BOOTLOADER后变稳定了, 不会出现用几次就无法显示osd信息的情况, 估计是出厂时预刷有问题或者是出厂BOOTLOADER有问题. 还有一种可能是我的USB2TTL前两次刷的时候是跳线到3.3v而不是5v, 虽然接线还是接到5v的位置, 不过目前已无法考究具体是哪个原因导致的了.

网友A:
这么说也可以用arduino做os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也可以用arduino做osd了

不是原本就是arduino吗

网友:
所有飞控都可以用?apm…

网友:
我得用着还行,没啥问题!

楼主:
开源的东西兼容性好

网友:
我的是刷不进去,,

网友B:
接到电脑是这个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到电脑是这个状态

线没接对吧,dtr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没接对吧,dtr接了吗

五根线都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没接对吧,dtr接了吗

板子上没有drt,

网友:
我第一步做好了烧些完了,但是第二步返回到那个osd软件刷时还是不行,

网友(2017-07-30):
hen很不错 学些了

网友:
不错,真是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