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小黄机在D7E控中如何设置

楼主(2017-01-04):
地平线小黄机在D7E控中如何设置,买的主板自己组装的,用的是刷的D版,救助选择哪种模型,里面的参数如何设定

网友A:
模型选固定翼,dsm2对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选固定翼,dsm2对频就可以了

能不能选择哈博森的S4?

网友:
没试过啊,刷过机以后貌似可以的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去d固件的官网下载别人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