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tx遥控

楼主(2017-01-04):
有没有高手用opentx遥控玩四轴的,可否将模型设置备份一下发我一份啊,实在搞不定了,太复杂了,先让他飞起来慢慢在琢磨琢磨,

楼主:
在这想问一下谁有富斯9原版固件,发我一下,那个原版还会调点

网友:
新建一个模型,别的都不用调,进mix菜单,设置下四个基本通道外的开关或者旋钮映射就行了。唯一复杂点的就是开关混控6段,网上都有设置方法。而且不太需要全部六种模式,直接用三段开关有三种模式就够了。

网友:
其实没什么调的

网友:
就是设置一下六段开关配对飞行模式而已,其他没什么

网友:
文件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