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和高手解决图传接线和使用问题

楼主(2017-01-04):
我原来的fpv相机给我搞烧了。
现在买了一个山狗SJ9000的相机。。
我发现FPV的线我不会接。
有四条线的。。我就随便接了一下。
又把新的相机搞烧了。。
头痛中。。
对啦。我的图传是5.8G 2W的。。接mini osd

四条线。是av+ -    电源+  -
我就乱接。。

这个是旧的相机

这个是新的相机。不过也烧。。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还有。。谢谢各位的帮助。。
问题已解决。。。
原来是要在相机里设置TV输出的。。我之前是接对的。。
害我坏了个4K的相机。。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00在淘宝买的多少钱

我只能说我在其他地方买的。。。我不敢说在某宝。。
3百几..一个。。

网友B:
看你图传输出多少伏,5V的话电源正就可以接,不清楚或者不是5V电源正就不要接了,只接AV+-就行了,话说你这居然没有音频线?

网友C:
卖家没给你技术支持吗?
AV+应该为视频输出(AV OUT),AV-应该为地线(GND)
B+应该为5V正极,B-应该为地线(GND),和AV-应该是相通的吧
你应该先把AV+和AV-接OSD上试试,先别接B+ B-就不会烧了,

网友:
别接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图传输出多少伏,5V的话电源正就可以接,不清楚或者不是5V电源正就不要接了,只接AV+-就行了,话说你这 ...

我是加了降压模块的。。是以前买机时配好的。我没有万能表测不了多少V,
应该是超过5V的。。

网友:
红线是电源正 黑线是电源负 从电池接个5V稳压带滤波的电源模块接红黑 黄线是相机的视频输出线接图传视频进或OSD视频进 绿是相机地 接图传地
你那个红线是5V给相机充电用或当电源用 相机里面是一个4,2V的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家没给你技术支持吗?
AV+应该为视频输出(AV OUT),AV-应该为地线(GND)
B+应该为5V正极,B-应该为地 ...

泡泡老师您好。非常荣幸和你第一次的交流。

卖家是专卖运动相机的。只是叫我买条FPV的线就可以。
卖家没有跟我说技术的问题。。
我试过就接AV线的正极和负极的,接了不行我才接B+和B-的。。
就马上烧了。。我现在在想。是不是我接AV是对的。要在相机里设置视频输出才可以。。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

楼主:
还有。现在我没有相机可以试,卖家说要过完年还要过了元宵节才能保修。好晕呀。没得试。
哪位大哥有这个相机的使用请告诉我,谢谢你

网友D:
玩航模不懂基础电子,没有必备的万用表,再来多少设备也得烧。劝你还是学习些基础的电路知识,最起码得知道高中物理学过的基础。一个便宜的830万用表作为基本工具。这样才能安心玩。否则再多票子也不经烧啊。另外,你那条FPV线是否匹配你的新相机视频输出接口定义也不清楚。照理说AV+与AV-进入MINIosd的AV端子,电源正负一般可不接,因为你相机里已经有电池了。而图传绝大多数都是适应高电压输入与输出,很少会转成5V输出的,你吧图传的电源直接进入相机肯定烧。就算你中间串入了降压模块,可你又没有万用表,降压模块是否定值5V输出还是可调输出你也没说,如果是可调输出,那你的降压模块不一定就是调整到了5V输出的。现在大多数人用的1到两元的可调降压模块买回来后都必须自己接电调整到5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航模不懂基础电子,没有必备的万用表,再来多少设备也得烧。劝你还是学习些基础的电路知识,最起码得知道 ...

你好。。我去买个万能表回来再试。。
我试过只接AV+与AV-到OSD的。但没有出现视频。。
我才接到电源线。。谢谢你。。我明天去找个朋友借个相机来试试。。

网友E:
你会不会把图传的12v电压加在了只能接5v的接口上了?要接线需要稳压线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会不会把图传的12v电压加在了只能接5v的接口上了?要接线需要稳压线的啊 ...

嘻嘻。。其实是从降压板接电给相机的。。。我怀疑应该有9至12V的。。
都怪自己冲动。。

网友:
这个不懂

网友:
我也接错线过,烧了飞控跟osd

楼主:
我回复以上2位。。
就是我的相机是有电池的。不用再接电源。
我就笨笨的接上去。。本来是可以的。。但我不知道V数是多少。
就烧了

网友A:
9000在淘宝买的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