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的选择

楼主(2017-01-04):
富斯6和天7哪个好,后期加航拍哪个好

网友:
地方人发个哥哥弟弟gvvbfffgrffgm

网友:
哪个好,要看你想怎么用。要航拍的话,通道多些好。飞控至少占5个通道。镜头俯仰1个通道。镜头锁定、跟随切换1个通道,起落架1个通道。
两个控遥控距离都差不多,也都比较稳定。
天7,中文菜单。
富斯6,便宜,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刷成10通道。
暂时想到这些,楼下补充。

网友:
at9s    at10可以

网友A:
6感觉距离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感觉距离太短

天7呢?怎么样?

网友:
这两个都一般,必须选一个呢就7吧

网友:
i6,刷10通用ppm接收机,旋钮控制云台,拨杆控制飞控、起落架襟翼,入门够玩了,当然航拍我觉得还是大疆的控操作云台方便。

网友:
直接上个好控,以后不升级了

网友:
正好出控  有意吗   我在闲鱼卖·乐迪 at9s 控 九五新#来闲鱼,发现更多闲置超值好物# http://a.iopiopl.com/F.YTaMx?ut_sk=1.null.Copy.detail

网友:
建议控一步到位,既然后期你还航拍,控的投入是必须的。上面两个控会不够用的。

网友:
天7距离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