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 osd 链接调参求救

楼主(2017-01-04):
micro osd接ttl刷机,板子灯不亮。换了个ttl调参,电脑端口一直有个感叹号,读不出来。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右键单击有感叹号的设备,选择“更新驱动程序软件”,之后,选择“手动查找并安装驱动程序软件“,
选择版本号为“3.0.1.0”的驱动程序,然后点下一步等待驱动更新好就可以使用了。
100%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下午驱动精灵安装驱动解决

网友:
有感叹号是没有装驱动或者驱动安装不正确

网友:
驱动 没有安装好  下载个驱动专家 看看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叹号就说明驱动没有安装好。用驱动精灵解决
TTL小板有对应的COM口

网友:
请高手出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单击有感叹号的设备,选择“更新驱动程序软件”,之后,选择“手动查找并安装驱动程序软件“,
选择版 ...

请教大神,我用win8怎么安装驱动

网友(点评):
一样,没区别!